220V电源改110V是不是只要短路一根线就行

楼主(2025-01-22):
一个220V输出12V20A的LED电源,现在需要接简单的发电机使用,发电机输出不稳定,交流电压在50-150V之间,有的电源有切换220V和110V的开关,这个电源没有,里面也是两个滤波电容的那种,是不是可以直接把两个电容的中间脚用导线短路连接到任意一条交流输入相线就可以切换到110V模式

网友:
这样不行,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楼主还是先了解全波整流桥式整流半波整流这类原理吧,接错就是爆烟花.

网友:
搞个太阳能逆变器,那个适应能力比较宽,不建议改电源盒子

网友:
看电源芯片的,3842芯片的只要把起动电阻减小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买个专门的转换器吧

网友:
了解下开关电源的原理,看看用的什么方案的芯片,有的宽压可以直接使用,有的需要像楼上说的改下电源芯片的启动电阻减少

网友:
楼主可能是想看烟花

购宽幅电源,,,170-250V

网友:
有切换开关的会工作不正常,没有的可能可以正常用,乱改大概率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