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90%的人都不会打螺丝,螺纹紧固胶是个好东西

楼主(2025-01-22):
别看不起打螺丝的,以前不理解车企的电动扳手起子为啥那么贵。后来才知道人家那个东西是带电脑数据记录的,不光是扭矩精确控制。

在有些场合下,盲目的使劲拧紧螺丝很有可能破坏螺纹。还有一些强震动场合,是必须要用上螺丝胶的。螺丝胶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型号。但是厌氧胶固化是有条件的,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这方面知识?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信息,金属的材质和表面处理工艺螺纹间隙都会影响厌氧胶的固化时间甚至有的不能固化。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好东西了,7649厌氧胶促进剂。

最后提一嘴螺纹胶这个东西可别乱用, 要不然有些东西装上去是真的拆不下来的,打断螺丝都拆不下。

网友:
普通人用不上...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A:
18年前我就是生产厌氧胶的厂家,不知道这些年厌氧胶有什么技术更新了没。
厌氧胶也叫液态生料带,最开始是为了取代生料带起到密封作用的,加固其实是厌氧胶的另一个作用,厌氧胶顾名思义不接触空气的时候会固化,如果同时有金属的话,会固化的更快,但是不同的金属并不会改变固化速度,改变固化速度大部分取决配方。
这玩意儿强度也取决配方,高强度的厌氧胶完全固化以后强度堪比螺丝生锈那种,一般的扳手很难拧下来,但是这种胶水最怕高温,热风枪三四百度吹烫或者直接火烤就轻松拧下了。
厌氧胶保存瓶子只能装一半,空留一半的空间空气,并且不能碰到任何金属,

网友:
乐泰的胶是不错的,我买了一款405的胶水,电饭锅铭牌粘上很难撕下来

网友B:
笔记本电脑里的螺丝都有蓝色的胶不知道啥东西

网友:
我家大门指纹锁(小益E206)是自己装的
面板背面有微动开关压着门板表面(一旦面板螺丝松,就会报警,所谓放撬功能)
每天惯性关门,用了三年面板螺丝振松,发生过一次报警,
我就在面板穿门螺钉上涂了液体生料带重新拧紧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1#、3#科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脑里的螺丝都有蓝色的胶不知道啥东西

一般蓝色和绿色是中低强度螺丝胶

网友:
谁会心甘情愿去打螺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蓝色和绿色是中低强度螺丝胶

常见的这种螺钉所涂的应该是起到防松动的吧,跟早年螺钉上点红油漆类似,也叫螺纹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见的这种螺钉所涂的应该是起到防松动的吧,跟早年螺钉上点红油漆类似,也叫螺纹胶吗? ...

那我就不知道了啊 ,螺丝胶都是防松和紧固作用。油漆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电动的打气筒等震动比较大的电器用得上,之前修个汽车便携打气筒就是固定偏心轮的螺丝脱落卡住,电机不转了

网友:
以前使用过,不卸还是挺实用,卸开了挺麻烦。

网友:
厌氧胶,防螺丝松动,用过卡夫特K-272,用在螺丝紧固的塑料件上效果明显,紧固后大概率拆解就会破坏螺孔,但是用在螺丝对金属件和用在大尺寸螺丝紧固件上效果并不明显还略显鸡肋,一次用不完不时常搅拌还会干掉,极其浪费,浪费的比用的都多。

网友:
乐泰,高要求无可替代,但假货极多,国内基本所有厌氧胶都是仿乐泰的,要求不高也可以用。
但是,业余用的话乐泰也太贵了,用一小丁点买一瓶上百元又感觉不值。并且品种又多,以前曾买得到乐泰小包装5ML的,可惜现在没有了。
对了,市面上小几十一瓶的乐泰,不用考虑,全是假货,还不如买卡夫特,卫力固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年前我就是生产厌氧胶的厂家,不知道这些年厌氧胶有什么技术更新了没。
厌氧胶也叫液态生料带,最开始是 ...

感谢科普,又长见识了

网友:
我家里装修自己搞的吊顶螺丝全都是用汉高乐泰的螺纹胶,其实并不是必须的,只是自己玩儿嘛,不在乎这几十块钱的胶水。做家具多层板封边也是乐泰的封边胶,还有汽车玻璃水,十来年前也是用乐泰的。拆过笔记本的应该都能看到黑色小螺丝上蓝色的东西就是螺纹胶,这东西有等级的,不同等级拆解难易度不一样

网友:
扭矩和螺丝胶都是工艺要求,真正打螺丝的是不会关注这个的,扭矩扳手设定好了,MES系统上传和检查,就完事了。

网友:
diy 螺纹胶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