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气垫 单人轻松推十吨

楼主(2025-01-22):
买的这款是直径0.5的环形气垫,通气0.4MP压力后,,顶起7吨
简单来说就是气囊内通高压气,通过环形囊四周与地面缝隙挤出气体,形成一层空气膜,理论上与地面保持0摩擦力,十几吨的重物几个人轻松推动

这个气垫主要作用是充气后隔绝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并不是真让物体升空有多高,就是一层空气,使用时必须有大气量压缩空气持续供气,平整地面的工业车间才用到

网友A:
气垫船一样的原理吗?普通220V气泵能充得起来不??

网友B:
这个就单独的气垫就可以工作么?
还是需要其他附加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单独的气垫就可以工作么?
还是需要其他附加设备

肯定要空压机啊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在下面吧?

网友D:
07工厂里都见到过(那是感觉还很新颖),还是那种防静电塑胶地板,设备垫起后几个人推着控制着方向就走了(要插电一直充气),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垫船一样的原理吗?普通220V气泵能充得起来不??

十吨八吨小吨位的可以用小气泵,,,大吨位就需要气量大的空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在下面吧?

做个支架 ,   类似叉车用的托架,,气垫塞到架子下 充气后就起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单独的气垫就可以工作么?
还是需要其他附加设备

不是说了吗,需要一个大气量的空压机,持续稳定的供气。
不过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地牛更适合绝大多数的场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了吗,需要一个大气量的空压机,持续稳定的供气。
不过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地牛更适合绝大 ...

我的意思是说 你配图上面还有一个黄色的多孔板子,这个垫子是不是也需要那个设施,压缩空气是肯定需要的啊。。。。。

网友F:
轮船下水用的都是这个吧?从船厂一直滚到水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轮船下水用的都是这个吧?从船厂一直滚到水里。

轮船那个,用的是气囊,全封闭的,这个是带有开口的,就和气垫船的裙边一样,边进气边排气,通过排气的升力,把物品抬离地面一定的距离来减少摩擦,轮船那个则纯粹是因为气囊不光能升降和滚动,关键是能适应不同的底盘,加上是软的不伤油漆才用的,不然的话,理论上用圆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轮船那个,用的是气囊,全封闭的,这个是带有开口的,就和气垫船的裙边一样,边进气边排气,通过排气的升 ...

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 你配图上面还有一个黄色的多孔板子,这个垫子是不是也需要那个设施,压缩空气是肯定需要的 ...

黄色的那个板子是1.5毫米左右厚的铝安装板,上面粘着气囊   ,就是装在重物底下起到固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了吗,需要一个大气量的空压机,持续稳定的供气。
不过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地牛更适合绝大 ...

主要是怕损伤地面, 或者经常移动的长条型大设备,,才用气垫,,小设备移动的话还要先供气,,确实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07工厂里都见到过(那是感觉还很新颖),还是那种防静电塑胶地板,设备垫起后几个人推着控制着方向就走了( ...

推着推着一放手  ,惯性还会继续走    溜车停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在下面吧?

5000块的农民工不好找,但3000块的大学生,不是大把的?
一、二、三,起!
三、二、一,落!
好了,各回各自岗位,继续工作(当牛马)

网友:
不方便啊,还不如6轴的平板推车利索,别说轮子会伤地面,高压气体一样也会伤地面。

网友:
这个需要空压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轮船那个,用的是气囊,全封闭的,这个是带有开口的,就和气垫船的裙边一样,边进气边排气,通过排气的升 ...

这个就是气垫船的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