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中古电解电容升级换芯扩容

楼主(2025-01-22):
一个中古高压电解电容容量太小了只有33μF,决定来个大改造升级换心。
准备好电容芯,到TB买220μF/450的黑金刚来换。

首先得把电容芯给掏了
掏电容芯:《拆解1976年的天和CD12 33μF/450V电解电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7502704

已经掏了芯的电容

新的电容芯

用704硅胶把新的芯固定

负极标识位置不能涂胶得露出来
下一步就是等待胶固化

电容升级换芯扩容结束

网友:
这是套壳,妥妥的造假啊...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淘宝上的黑金钢电容有可能也是套娃的,虚标容量

网友:
楼主知假造假,罚再造1000枚

网友:
正面没封 差评

网友:
抓到反向虚标狗一枚……

网友A: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焊上两根引线出来,再把口子胶打满,就能防爆防漏了

网友:
外貌协会的

网友:
讲究,修旧如旧。

网友:
33升级到220,如果都这样造价就好了

网友:
穿裤子放屁,这样的意义何在

网友:
散热能力又降低了一层

网友:
玩电子管的都知道,这个老牌子

网友:
这是再做套娃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借用别人拍的图来说明意义
为了保持外观与安装方便不用另外想办法固定新的电容,以及额外占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见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