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TBLeague的1/6钢骨无缝超可动包胶素体,最低成本的连脚改拆脚成功

楼主(2025-01-22):
人偶按它的大小,一般分类为等身、1/2、1/3、1/4、1/6、1/12、1/64等,这些比例各有用途。

等身人偶,以其与真人近乎一致的尺寸比例,常被用于高端的艺术展示、影视特效制作等领域,成为了艺术家们表达创意和情感的重要载体。
1/3比例的人偶则在保留一定真实感的同时,更注重于展现独特的风格和艺术性。说人话就是注重拍照效果。
1/6 比例的人偶更多用作人体动作的展示,所以其骨架的设计和做工在所有比例人偶中是最好的,可动人偶中这个比例的也是关节数最多的,可动性在所有比例的人偶模型里排名第一。比如通常的芭比娃娃、以及类似的著名娃娃,一般都是这个比例。
1/64的通常用作场景模型,一般不会动,因为太小了。

1/6包胶女兵人素体,是1/6人偶产品中极为高端的产品,厂家一般称为钢骨无缝超可动素体,它是一种人偶素体模型,比例为1:6,高度号称30厘米,女素体带头的高度通常在25-29厘米,因具有较高的仿真度和可动性而受到玩家喜爱。它的特点如下:
1、高度仿真:外形按照美女人体比例制作,身体比例协调,视觉效果出奇的好;
2、可动性强:全身包裹硅胶或者TPE材料,内置不锈钢关节骨架,能做出各种动作和姿势,关节活动灵活自然,可满足玩家不同场景的摆放需求;
3、配件丰富:通常除了可更换头雕之外还包括替换手型、脚型、武器装备、服装配饰等,可根据喜好搭配。

主流品牌有:
TBLeague:这个是最大的包胶素体厂家,品质最稳定,也是行业标杆,不管谁家出啥品种的包胶素体,大家拿来对比的标准全都是他家。他家的产品颜色比较少,通常是白肌和麦肌两种,但体型丰富,到现在女素体共有23种体型;
岚素体:他家体形较少,共6种,但颜色丰富,每种体型有6种不同的颜色;
ANT:他家种类不多,颜色也不多,但产量更不多,一般都要预定;
VERYCOOL:这是个很特别的品牌,号称在女素体中拥有最好的曲线,也很贵。

还有一种半包胶的素体,身体包胶,胳膊腿的不包胶,关节外露,比包胶素体的主要优势有两点:
1、成本低,由于采用了大量塑料件,成本当然比不锈钢骨架外包硅胶要低,但高端品牌的售价并不低;
2、穿衣服比较容易。包胶素体因为采用了摩擦力最大的硅胶材料,所以穿衣服很困难,塑料胳膊腿的当然就容易多了。

需要注意的是,只要你没有买套装,不管哪家的素体都是只有一个身体,没有头的

先给弟兄们看看换头的玩法

换个衣服,顺便再换个头

摆个姿势

来个动作看看,先抱个钳子

弯腰

下腰

再表演个拿大顶

是不是有弟兄会有疑问,为什么没有劈叉等动作?
不好意思啊,这个被我开了洞,开洞的时候还把附近搞坏了,所以………
………有不懂女素体开洞啥意思的弟兄可以搜一下或者去淘宝问卖家,我就不解释了

表演完,该装进躺尸包了,不要怀疑,包装上的英文直接翻译就是无头女尸一具

好了,以上只是背景介绍部分,下边正文开始

包胶素体就脚能不能拆可分为两种,连脚款包胶素体和拆脚款包胶素体。
连脚款包胶素体最大的设计特点就是脚部与腿部是一体化的结构,中间没有可拆分的关节。这种设计使得整个腿部线条更加流畅自然,从视觉上看,就如同真实人体的腿部与脚部连接一样,没有突兀的断点。在制作工艺上,连脚款素体的脚部与腿部通常是在同一模具中一次性成型,确保两者之间的过渡平滑无缝,极大地提升了人偶整体的美观度和仿真效果。
优势在于外观连贯性:连脚款包胶素体的外观连贯性极佳,能够呈现出非常逼真的人体形态。无论是穿着紧身衣物还是展示裸身状态,其腿部到脚部的自然过渡都能让人偶看起来更加生动形象。在一些对人偶外观要求极高的收藏场景中,连脚款的这一优势尤为突出,能够满足收藏家对于完美仿真人偶的追求。
拆脚款包胶素体的设计核心在于脚部与腿部之间采用了可拆分的关节设计。这种关节通常采用类似于球形关节的结构,使得脚部在连接后能够实现多角度的灵活转动。
优势在于高度的可定制性:拆脚款包胶素体最大的优势就是其高度的可定制性。玩家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需求、服装搭配以及个人喜好,随时更换不同款式的脚型和鞋子。比如在打造一个运动场景时,可以为人偶换上穿着运动鞋的脚型;而在展示一个时尚走秀场景时,则可以换上穿着高跟鞋的脚型,极大地丰富了人偶的造型变化和表现力。这种可定制性为玩家提供了更多的创意发挥空间,让每一个人偶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风格。
缺点在于外观完整性稍逊:尽管拆脚款在关节设计上力求做到完美,但在连接部位,即使是最精细的设计,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偶整体的外观完整性。与连脚款的流畅线条相比,拆脚款的脚部与腿部连接部位可能会存在一些细微的缝隙或者不那么自然的过渡,这在一些对外观要求极高的场景中,可能会被玩家视为瑕疵。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连脚款的脚内部通常是一个铁片,外部包裹软胶,因为软胶比较厚,所以基本上不能自主站立,俗称软脚虾;拆脚款的脚基本是PVC材料,是硬的,用这种脚可以自主站立,这也是我要把连脚款改成拆脚款的原因。
本次要改的有两个,它们之间还有区别,请看图
这个切的是TBL的老版S07,脚是不会转的那种,小腿骨架是铁片的

这个切的是TBL新款的S40,这个腿不再是铁片的了,终于变成了钢棍

铁片拆下,费劲不小,本来打算用细冲子冲下来,结果手艺欠佳,搞废钻头2根,钢针一根,螺丝刀一个,这些都是我拿来当冲子用的。
最后用电磨弄下来的。
拆下来的零碎装起来留个纪念。

既然是球状关节,当然得有球啊,买点球,到货了
球的规格分为6种,6mm不锈钢球有M3和M2盲孔2种,还有6.35的POM球,4mm不锈钢球没有螺孔的,我买了1.5和2.0直径通孔的,还有点4mm的POM球。
因为TBL素体的脚部连接器分为2种,标准连接器是6.3mm钢球,小型连接器是4mm钢球,但是市售钢球没有6.3这个规格,只有整数毫米的
因为钢球的加工难度比较大,我特意买了点POM球打算用上去,能用当然最好了

具体安装过程在3楼,非常简单

楼主:
给你看看TBLeague女素体规格表
放心,都不是厂家出的,全是玩家做的,做尺寸表的那位表上所有型号手里都有

这张是体型按粗细排名

这个是玩家做的尺寸表

楼主:
这段是用AI写的,我让它拓展了一下本帖开头的那段话,然后修复了一下文中错误:

在人偶模型的广阔天地中,1/6 包胶女兵人素体宛如一颗耀眼的明星,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深受人偶爱好者与收藏家们的热烈追捧。它以其精致的工艺、卓越的设计和高度的仿真性,成为了众多人偶玩家心中的理想之选。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这种素体的各个方面,并为您提供详尽的选购建议,助您在人偶的世界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一、深入了解 1/6 包胶女兵人素体

1. 材质与手感
包胶素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其表面覆盖着一层精心挑选的硅胶(包胶)材料。这层特殊的材质犹如赋予了人偶生命一般,带来了极强的仿真感。当您轻轻触碰它时,便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柔软且富有弹性的触感,与真实皮肤的质感极为相似。每一次触摸,都仿佛在与一个真实的个体进行互动,这种极致的仿真体验让玩家们爱不释手。无论是细腻的纹理,还是恰到好处的弹性,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制作,力求为玩家呈现最逼真的效果。

与之相对的半包胶素体,虽然在关节部分有所外露,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人偶世界中的一员猛将。它巧妙地在仿真度与实用性之间找到了平衡。在保留了一定仿真效果的同时,半包胶素体通过部分材质的调整,有效地降低了成本。而且,在穿衣环节上,由于部分肢体采用了更为顺滑的材质,摩擦力大大减小,使得穿衣难度大幅降低,让玩家能够更加轻松地为其搭配各种风格的服装,尽情展现自己的创意。
2. 关节设计
包胶素体的关节设计堪称工程学与美学的完美结合。其内部采用了坚固耐用的合金骨架作为支撑,搭配上精密无比的关节结构,使得素体能够实现高度灵活的动作。无论是大幅度的伸展、优雅的扭转,还是各种高难度的姿势,它都能轻松驾驭。这种出色的可动性不仅为玩家在创意摆拍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让每一个场景都能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素体的整体耐用性。经过精心设计的关节能够承受多次的活动和摆弄,不易出现损坏或变形的情况。

然而,这种复杂而精密的关节设计也带来了一些维护上的挑战。由于关节外部包胶,一旦被暴力损伤了关节,动手术比较麻烦,需要先切开包胶,然后精心做骨科手术,最后还得恢复包胶。

3. 定制化与兼容性
包胶素体凭借其出色的高仿真度和卓越的可动性,在定制化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对于那些充满创意和个性的玩家来说,它就像是一块等待雕琢的璞玉。玩家们可以根据自己内心的想法,随心所欲地更换头雕,选择不同风格的手型、脚型,甚至还能为其量身定制独一无二的服装和装备。通过这些个性化的定制,每一个包胶素体都能成为玩家独特个性的表达,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在人偶模型的市场中,不同品牌的包胶素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兼容性,这为玩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组合空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品牌在关节设计和尺寸上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别,在实际选购配件时却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不仔细甄别,很可能导致购买的配件与素体无法完美匹配,不仅影响整体的美观度,还可能影响人偶的正常使用。因此,在选购配件时,玩家务必提前做好功课,了解清楚不同品牌之间的兼容性情况,确保每一次的搭配都能恰到好处。
4. 半包胶素体的优势
半包胶素体虽然在仿真度上相较于全包胶素体略逊一筹,但它却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赢得了众多玩家的喜爱。首先,在成本方面,半包胶素体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部分材质的调整,其价格相对更为亲民,让更多的玩家能够轻松拥有。其次,在穿衣便利性上,半包胶素体表现出色。部分肢体采用的塑料材质使得穿衣时的摩擦力大大减小,玩家可以更加快捷地为其更换各种风格的服装。对于那些热衷于频繁变换人偶造型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福音。

此外,半包胶素体的关节外露设计也并非只是简单的结构呈现,它为玩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便利。玩家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关节的活动情况,清晰地看到关节的运作方式。这种直观性使得玩家在调整关节活动范围时更加得心应手,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精准调整,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创意摆拍需求。无论是打造激烈的战斗场景,还是温馨的日常场景,半包胶素体都能通过灵活的关节调整,展现出最完美的姿态。

二、1/6 包胶女兵人素体选购攻略

1. 品牌选择

TBLeague:如果您是一位对仿真度和可动性有着极致追求的玩家,那么 TBLeague 绝对是您不可错过的品牌。作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TBLeague 在体型塑造方面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丰富性。无论是高挑纤细的身材,还是矫健有力的体魄,都能在其产品线中找到。每一种体型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打磨,力求还原最真实的人体形态。尽管其颜色种类相对有限,但每一种颜色都经过了严格的调配和筛选,呈现出自然而逼真的效果。在关节设计和材质选用上,TBLeague 也始终保持着高标准,为玩家带来卓越的使用体验。

岚素体:对于那些追求色彩丰富性的玩家来说,岚素体无疑是最佳选择。虽然它的体型种类相对较少,但在颜色选择上却给予了玩家极大的惊喜。每一种体型都配备了多种不同色调的选项,从清新自然的肤色到充满个性的特殊肤色,应有尽有。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创意,轻松打造出独一无二的人偶形象。岚素体在材质和工艺上也毫不含糊,确保了人偶在拥有丰富色彩的同时,还具备良好的品质和可动性。

VERYCOOL:VERYCOOL 的素体以其优美流畅的曲线而闻名于世。在设计过程中,该品牌注重将人体美学与现代工艺相结合,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雕琢。其素体的曲线不仅展现出了女性的柔美与优雅,还在可动性方面做到了平衡。VERYCOOL 的产品在材质选用上极为讲究,采用了高品质的材料,确保了人偶的耐用性和仿真度。当然,高品质往往伴随着高价格,因此它更适合那些对品质有着苛刻要求,且愿意为卓越品质买单的玩家。

ANT:ANT 的产品在人偶市场中犹如稀世珍宝,其产品种类和产量都相对较少。然而,正是这种稀缺性以及独特的设计理念,赋予了其产品极高的收藏价值。ANT 的每一款人偶素体都像是一件精心打造的艺术品,从设计到制作都融入了设计师的独特创意和精湛工艺。限量版的特性更是让其成为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对象。虽然 ANT 的产品在可动性和通用性方面可能不如一些大众品牌,但它独特的设计和收藏价值足以让其在人偶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

2. 预算考虑
包胶素体,尤其是一些高端品牌的产品,其价格通常较为昂贵。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在材质选用、工艺制作以及设计研发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成本。高品质的硅胶材料、精密的关节结构以及精心设计的外观造型,都使得这些人偶的价格居高不下。如果您的预算有限,那么半包胶素体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半包胶素体在保证了一定品质和可玩性的前提下,价格更为亲民。它能够满足大部分玩家对于人偶模型的基本需求,让您在有限的预算内也能尽情享受人偶带来的乐趣。无论是用于日常把玩,还是进行简单的创意摆拍,半包胶素体都能为您带来不错的体验。

3. 配件搭配
在购买 1/6 包胶女兵人素体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素体通常并不包含头部,因此玩家需要单独购买头雕。头雕作为人偶的灵魂所在,其选择至关重要。在选购头雕时,建议玩家提前做好充分的调研,深入了解不同品牌的头雕与素体之间的兼容性。不同品牌的头雕在尺寸、连接方式以及风格上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不仔细选择,很可能导致头雕与素体搭配不协调,影响整体效果。

此外,替换手型、脚型和服装也是提升人偶趣味性和丰富度的重要部分。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不同的场景需求,精心挑选各种风格的配件。例如,在打造一个战斗场景时,可以选择配备武器的手型和具有军事风格的服装,让人偶展现出英勇无畏的气质;而在营造一个日常休闲场景时,则可以选择更加自然放松的手型和简约舒适的服装,展现人偶的生活气息。通过巧妙搭配这些配件,能够让您的人偶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和魅力,满足您不同的创意需求。

4. 维护与保养
~~~~~~~~~~~~~~~~~~~~~~~~以下是正文部分~~~~~~~~~~~~~~~~~~~~~~~
包胶素体染色现象
包胶素体因其表面覆盖的硅胶材料拥有出色的仿真质感,然而这种材质却存在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容易染色 。染色一般发生在与衣服或者容器接触的区域,玩家采取的避免办法一般是找专业的衣服配件制造商,这些制造商的产品一般不会造成染色问题,缺点当然有,那就是贵,比真人穿的衣服还贵。
这种染色问题一旦出现,去除起来非常困难。普遍的办法是硅胶去色膏,这玩意大约可以在2星期内去除90%的异色,另一个办法就是保鲜膜一包,放半年染色会轻微很多。当然了,某些人还会玩行为艺术,直接就不脱那件会染色的衣服了………………

包胶素体爆胶问题
1. 形成原因
环境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包胶素体表面的硅胶材质会逐渐老化。这是由于硅胶在自然环境中会受到温度、湿度以及光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下,硅胶的分子结构会逐渐变得不稳定,弹性下降,韧性减弱。而在潮湿的环境中,水分可能会渗入硅胶内部,引发一些化学反应,加速其老化进程。当硅胶老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容易出现爆胶现象。

制作工艺缺陷:在包胶素体的生产过程中,如果工艺把控不严格,也会埋下爆胶的隐患。比如在硅胶与内部骨架的结合环节,如果两者之间的黏合不够均匀或者黏合剂的使用量不当,就可能导致部分区域的结合强度不足。随着人偶在日常使用中的频繁活动,这些结合薄弱的部位就容易受到更大的应力,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爆胶。此外,如果在硅胶的混合搅拌过程中不均匀,导致硅胶的质地存在差异,也会影响其整体的质量和稳定性,增加爆胶的风险。上文说过
TBLeague的品质最稳定,意思就是他家的工艺缺陷很少,爆胶概率要低一些。

外力因素:不当的外力作用也是导致包胶素体爆胶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偶爱好者在摆弄人偶时,如果用力过猛,对人偶的关节进行过度的扭曲、拉伸或者挤压,就可能使包胶素体承受超出其承受范围的力量。尤其是在关节等部位,本身就是应力较为集中的地方,过度的外力作用更容易导致硅胶出现破裂。另外,在运输或存放过程中,如果人偶受到剧烈的碰撞或挤压,也可能造成包胶素体的爆胶。

2. 爆胶的危害
外观损坏:爆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包胶素体外观的破坏。一旦出现爆胶,素体表面会出现明显的裂缝或破损,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人偶的整体美观度,使其失去了原本的仿真效果,而且还会让人偶看起来破旧不堪,大大降低了其收藏和展示价值。

爆胶修复:放心,这东西只要开始爆胶,基本就不要想修复了,修复一处还会爆另一处,所以公认包胶素体属于消耗品。不过呢,玩这个只买单素体还不算贵的,一般可以买个同型号素体解决。

最后再说一下包胶素体的骨架问题
包胶素体的骨架由于包裹在一次性的弹性材料里边,所以维修很困难,一旦出现关节损伤或者松弛,都是不可逆的过程。避免这些问题当然需要最好的骨架才行。TBLeague的品质最稳定,这里边也包括骨架,他家的骨架是最不容易松掉的,也是问题最少的。

玩这种女兵人的讨论区,最大号的是百度贴吧的女兵人吧,相关资讯集中的地方是兵人在线论坛,有兴趣的弟兄可以去这些地方看看。

楼主:
安装部分还没有完成,所以发在拆机乐园,今晚试试能不能装好脚部连接器
网上常见的改拆脚都是把脚拆下来换成钢球,咱们当然要找出来更低成本的办法啦,POM球既有合适的尺寸又有更低廉的价格,还不用折腾胶水,所以我瞄上了POM球

补充部分:
经过半小时的瞎折腾,改造成功,虽然手残党做出来和狗啃的一样

先把烙铁调到最低温度给POM球烫个洞

然后固定一下球球

用打火机烧热不锈钢骨架,然后怼进去,等凉下来就好。
这里烧热骨架对包胶有啥影响?实测是没啥影响的,毕竟高温线一般都是铁氟龙或者硅胶外皮的,这玩意在200度下可以坚持半个小时没问题,250度也能坚持半分钟的。

另一个也如法炮制

虽然做得很难看,但实际试了一下,真的烫得很结实,装卸了几次脚,稳稳的没问题,不会掉

本次由于没有专门的POM球固定夹具,所以做的太丑了,接下来会研究专门做个POM球夹具,预备用塑料烫出合适形状做一个小台钳的钳口来解决

网友A:
无爱,也不明白哪些人喜欢...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爱,也不明白哪些人喜欢...

请问辟邪剑谱练到第几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辟邪剑谱练到第几层了?

没见过,要不你让我见识一下?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爱,也不明白哪些人喜欢...

哪些有色心没色胆的人喜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些有色心没色胆的人喜欢

这样啊,怪不得我搞不懂...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这应该算是肥宅们恶趣味的一种,喜欢摆弄玩偶总觉得不太正常,至少和陌生人交流有障碍,就是通常说的 I 人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怪不得我搞不懂...

那你有色胆喽?可别学三哥哦

网友C:
没有冒犯的意思,就是这个脸模我感觉看着晚上会做恶梦,还不如看二次元壁纸

网友D:
哥,嫂子激凸了,下次注意下,别让骚版以此把帖子咔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有色胆喽?可别学三哥哦

这逻辑有点奇怪啊,不能说非黑即白吧,彩虹都还有七色呢...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女孩子的玩具

网友E:
以前是女生玩娃娃,现在是男生玩娃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冒犯的意思,就是这个脸模我感觉看着晚上会做恶梦,还不如看二次元壁纸 ...

这个和最前的两张才是正配,别的都是女孩子玩的那种娃娃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嫂子激凸了,下次注意下,别让骚版以此把帖子咔嚓了

放心,你嫂子的照片不在这,她太丑了,不好意思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些有色心没色胆的人喜欢

其实吧,和女朋友或者老婆在一起,拿个这种开洞的娃娃能增加情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是女生玩娃娃,现在是男生玩娃娃

男生玩起娃娃来,可就没女生啥事了

玩这个娃娃,几千块也就跟打个水漂一样,随便一个套装就没了
我帖子里出场的这些就快1000了,这还啥都没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是用AI写的,我让它拓展了一下本帖开头的那段话,然后修复了一下文中错误:

在人偶模型的广阔天地中, ...

还是有点好看,不过我更喜欢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