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清洁刷,电动清洁刷有用过的朋友吗

楼主(2025-01-22):
马上大扫除
购物网站看到这个,评价一般

还有这种专用的,说是跨境电商的

看上去比手动刷子效率高点

方案1只要买个刷头,用电钻带也简单

但溅水是个问题,搜 电钻保护袋,只有贴墙上搜集钻孔灰尘的袋子

如果自己弄个袋子套电钻上,会挡住强制风冷通道,影响电机散热

就来请教版友有没有用过类似电动清洁刷?好用么?

网友:
买过大圆头那种。受力难控制,不如用手刷。总是来说三个字“不好用”。

网友:
用过大圆头刷,粗纤维刷,没有2清洁效果,想必其他的也没有用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智商检测产品

网友:
上面的这个主要是重量太重不好控制 然后是塑料部分容易发热融化导致六角柄脱落  能解决这2个问题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产品 下面的还行 就是动力不太够 清洗硬质平整的物体还行 比如墙面 地板   清洗毛毯之类的就不够用了

楼主:
虽然,但是博世也出了,不知道价格翻几倍后是否好用

网友:
那个大的圆头柱状的配上批头延长杆洗涮净水机的膜壳内壁特别好用

网友:
能用,效率高,但会把自己甩的一身脏

网友:
现在电动工具很普及了,想电动什么都可以

网友:
干特别脏的活才用得上,日常手动就够了

网友:
摔一身的水

网友:
感觉这种工具不会太好用。

网友A(2025-02-26):
平面刷子清理浴室墙面还不错,不过就是得脱光了干活。完了在洗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刷子清理浴室墙面还不错,不过就是得脱光了干活。完了在洗澡。

穿雨衣或防护服也行

网友B:
用过一个电钻打蛋器,结果就是鸡飞蛋打还损失一个碗

网友:
用电钻,转速太快,不好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个电钻打蛋器,结果就是鸡飞蛋打还损失一个碗

以前用筷子劈开一半锂电钻夹住做成一个打蛋器,后面还是老老实实买了个打蛋器

网友:
清理石材的台面什么的是不是效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