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拆东菱BM-1310S面包机

楼主(2025-01-22):
路过废品站,看到老板正在暴拆一个面包机,这玩意没用过,于是拍照给大家看看

底部的电机

待机变压器,不用开关电源,这个好评

主板,非常简单

加热部件

底部电机,功率为30w,大家来猜猜是铜的还是铝的?

你猜错了吗?我也猜错了,感觉又好像是情理之中的样子,现在电机用铝线不是很正常吗?

面板就一个单片机,整体做工感觉非常粗糙,好在非常便宜、

感觉又水一帖,感谢观看

网友:
感谢谢工科普,我也还未接触或维修过面包机。

网友A:
我家就是这个机器,先前也打过几个面包,后来就用来和饺子面和发馒头面,不久所有按钮都失灵,换按钮后用塑料袋包裹按钮板,希望按钮不再受蒸汽破坏,之后还是皮带散了~又换新皮带~每次拆机都得到底才罢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就是这个机器,先前也打过几个面包,后来就用来和饺子面和发馒头面,不久所有按钮都失灵,换按钮后用塑 ...

这玩意要两百不,也没看到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网友:
现在还想要铜线电机,怕是想得有点多...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这比我家的面包机高级多了,还有支撑杆。应该是把单片机给烤糊了。

网友:
这玩意外壳卡扣的,要想无痕拆开是不可能的!后来的型号都换成螺丝了

网友B:
家里有一台东菱面包机,前年换过皮带。

网友:
想要铜线电机,怕是想多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一台东菱面包机,前年换过皮带。

这玩意好用吗?我还没用过这类

网友C:
废品站主要是拆铜

网友D:
一斤废铜30多,剪线,收旧货,都是为那点废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品站主要是拆铜

不得不说,现在铜还是贵的,手里有货可以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斤废铜30多,剪线,收旧货,都是为那点废铜。

找找看手里面有什么铜的,可以卖了,我都卖了一些,都是线头,网线这些,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找看手里面有什么铜的,可以卖了,我都卖了一些,都是线头,网线这些,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 ...

就这,还挺值钱的,1斤30多呢。

网友:
是不是和空气炸锅一个原理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居然是铝线电机

网友:
这玩意儿做面包还是差点意思,这些年不流行了。

网友:
这种电器容易高温过热导致皮带断裂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