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A88XM-PLUS自检2分钟[求助]

楼主(2025-01-22):
九年前,给现在的台式机更新了配置,主板从华硕的M4A88TD-V EVO/USB3换成了A88XM-PLUS。

后面又从双通道DDR3 1600 4G*2升级为四通道16G,23年年中又更换为DDR3 1600 16G*4。

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会死机,不断排查(也就换下了装上的试)最后只插了两个才算稳定;

主板明明标注支持4槽64G的,是不是二手的内存条有问题?

前一段时间给台式机换了个3.5寸的硬盘,内存又把闲置的两根16G内存插上了;

现在出现新问题了,开机自检需要近2分钟,不管是拔硬盘、内存还是清bios都不行。

在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显示了什么超频失败,当时没拍照也没记住。

这个是什么问题呀,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兼容性问题吧    ,插得越多兼容性越差

网友B:
你用台风或者AIDA64条子一个个看过去, 找两个参数几乎完全一样的来用, 随便混用内存就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台风或者AIDA64条子一个个看过去, 找两个参数几乎完全一样的来用, 随便混用内存就是这个结果 ...

内存是找同一家买的,同型号的内存,应该跟型号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是找同一家买的,同型号的内存,应该跟型号没关系吧

一般情况没问题, 但是最好用上面说的两个软件查看下, 主要是时序最好是对应牢的, 不对应的, 有些板子能用, 有些就会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一试一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问题吧    ,插得越多兼容性越差

电源带不动了,电源带不动了,电源带不动了,

网友:
看提示,没提示猜不到...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把新装的3.5寸硬盘断开或者  换一块试试

网友C:
就问你,开完机,运行系统稳定么?如果仅仅是开机转圈慢的话(系统硬件自检慢)
给你一个支个绝招,秒开机,解决了回来感谢我

开机,桌面空白处,右键-新建-快捷方式

输入  rundll32 powrprof.dll,SetSuspendState

点  下一步  设置名称  一键休眠  完成

以后关机,就点这个,秒关  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问你,开完机,运行系统稳定么?如果仅仅是开机转圈慢的话(系统硬件自检慢)
给你一个支个绝招,秒开机 ...

你这方法不行,我没有安装视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