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打印机的待机功耗为何都偏大呢?

楼主(2025-01-22):
施乐打印机待机功耗不到1瓦,

惠普的打印机功耗为何有6瓦多?
1025和1005的待机功耗都有点大啊
待机功耗就不能做的小一些么

网友:
问得非常好,无病呻吟,很有脑残意义...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要是觉得大就拔掉插头

网友:
220供电抗干扰滤波电容器比较大的电源无功功率会比较大,建议看看待机电压的输出电流来算耗电量,电压x电流x1.25

网友:
不同厂家的设备待机功耗当然不同,没有必要纠结

网友:
没有可比性啊,那么多型号呢

网友:
问得非常好,无病呻吟,很有脑残意义...

网友A:
没事找事,闲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找事,闲的厉害。

一起水...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问的好

楼主:
7x24,一年下来也是不少电啊

网友:
6瓦x一天待机10小时x30天x12个月 =21.6度电

网友:
每个厂家设计不同,有的注重这方面,有的忽略

网友:
装个定时开关插座,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