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L4015模块的散热改进措施及方法探讨

楼主(2025-01-22):
使用过XL4015模块的人都会有个感觉:就是发热大,甚至有的人会因此全面否定XL4015,认为使用它做的可调电源没啥实用价值。

其实这不赖XL4015模块,XL4015是一个性能很不错的国产芯片:

问题要归咎于X宝上的无良商家。

我从X宝两个不同的店里买了两个红版的XL4015模块,放在一起比较了一下:

左边电感是立式,右边电感是卧式,但很明显感觉两个电感的大小差异很大。
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不同:
1、电容规格不同:左边的电容容量大50V 220uF,而且体积也大,右边的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还不一样,比左边的容量小。
2、XL4015芯片也不一样,左边的有XL.SEMI字样,右边没有,不知哪一个是假的。

电感对比,左边大一些。

通电加负载,两个都能正常运行,但就一个问题:热!

没有测温仪器,只能用手直观的感受一下各个元件的热的不同程度:
1、电感最热,上面左、右电感都很热,电流1A时热的已不能直接用手触摸。虽然左边的电感大一圈,但热的程度并没有改善,难道绕线是铁丝?
2、电感旁边的肖特基二极管SS54是第二热,仅次于电感。
3、排第三热的才是XL4015芯片。
4、排第四热的是贴片电解电容。但左边板子电容发热量比右边的小得多。
5、排第五热的是电路板背面。

量了一下两个电感容量是47uH,于是从网上买了个线径1mm容量为47uH的电感,电流是10A。

对比了一下:
左边是线径1mm的容量为47uH的新购的电感,右边是从上面左边电路板上拆下的电感。

换上新电感。
同时新买一个SS54肖特基二极管叠焊到原来二极管的上面,相当于两个SS54肖特基二极管并联,这样在运行时,每个SS54肖特基二极管会分摊一半的电流,从而降低发热量。

其实,在XL4015白皮书中给出的典型电路中,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的容量是470uF,而被X宝商家换成了220uF,基至100uF容量的电容。
考虑到我这块板子的220uF的帖片电解电容发热量不太大,就不更换了。而且帖片电容更换不太好操作,而且如果电容尺寸太大也不好放置。

然后在XL4015芯片和SS54肖特基二极管上贴上散热片。

再就是将电路板背面贴上一定厚度的导热硅胶,然后下面再加一个与电路板尺寸匹配的铝散热片,尺寸是50mm*25mm*5mm
横视图:

侧视图:

再通电加负载测试:3A的电流,电感已感觉不到热度,XL4015和肖特基二极管SS54微热,电容微热。
然后我又在散热器上加一个50度的温控开关,当温度大于50度时风扇开始转。后来感觉50度还是大了,应该加个40度的。因为在3.5A时风扇基本不转,要相当长时间才达到50度。

3.6A的电流,风扇基本不转。
(这个可调电源制作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269-1-1.html

以上是本人对XL4015模块散热的改进措施和方法,欢迎有兴趣的坛友来讨论!
(完)

网友:
电路板背面是通过过孔给主芯片散热的,所以它排在芯片热度之后

网友A:
为何我总感觉,你那背面粘的就是普通的黑泡沫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总感觉,你那背面粘的就是普通的黑泡沫棉?

导热硅胶,千真万确!
因为是从一个坏的联想笔记本电源里扣下来的。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用呀

网友B:
一个风扇对着吹就解决了

网友C:
不错

楼主可以把4015贴片封装换成直插封装,更好加大散热片

网友D:
建议换这种电感和肖特基,然后输入输出再加几颗低ESR的22uF/47uF钽电容或者1812以上封装的陶瓷电容,换上去再看看芯片性能如何

网友:
直接装个风扇直接简单

网友E:
对于可调的buck电路,效率肯定要比固定输出的buck电路低。
这种电路的发热点一个是电感,另一个就是续流二极管,
而输入输出电容要根据DataSheet里进行选择,它主要影响输出供电质量,容量太小纹波大,容量太大则有可能电路自激。
对于电感,要根据频率,电流进行选择,尽可能把线损、磁损降下来,像把黄白环换成铁硅铝环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续流二极管,如果能用同步整流是最好,但是这受制于芯片,用多个肖特基并联也能进一步降低损耗。

网友:
力大砖飞,设计上的缺陷一定程度上能用堆料解决,当然普遍的用料不足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可调的buck电路,效率肯定要比固定输出的buck电路低。
这种电路的发热点一个是电感,另一个就是续流二 ...

你是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这种电感和肖特基,然后输入输出再加几颗低ESR的22uF/47uF钽电容或者1812以上封装的陶瓷电容,换 ...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风扇对着吹就解决了

风扇要吹,电感也要替换,多管齐下,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楼主可以把4015贴片封装换成直插封装,更好加大散热片

确实是的,但模块尺寸问题也要考虑

网友F:
散热方法比较多,还是风冷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方法比较多,还是风冷简单方便。

风冷简单方便,但风冷是治标不治本,风冷优先级放在后面

网友:
用同步整流二极管DK45R10,替换肖特基二极管SS54,试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767-1-1.html

网友:
XL4015是卧式安装的,电流5A。我做过一个XL4016的,立式插件安装,电流大一点,标称8A,IC跟肖特基都装散热片,电感拆ATX电源里面的共模电感自己绕的,比10A的大,集中供电用了几年,都是比较大的负载,从来没休息过

网友:
我用的是2596版本的可调模块,不过是铝基板的,散热直接粘在铝型材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