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不到5元的手持吸尘器,意外的很值。

楼主(2025-01-22):
3.58一个买的手持吸尘器,买之前稍微做了些功课。除非是无刷电机,不然这种10几元的吸尘器机芯基本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外观。
商家给了好几个选择,所谓德国电机、国产电机、各种X9999的吸力,都是假的,买最便宜的那个就行。配件一样不少。
心理预期是大不了就当是买个外壳,后面再改造。

昨天开箱后直接使用,吸力还可以,满足我的清理需要。配件和说明书都放家里了,今天只把本体带到单位研究。

拆开第一眼就看到电机接反了……
通电看转向,依照风扇构造,确实是反转了。改正后感觉噪音小了,吸力大了一些。
电线用的居然是硅胶线,控制板上有3个LED,一个充电、一个充满,另一个不知道(也许说明书说了,还没看)
用30V-6A的电源测试电机,3.8V下直接限流,6A恒流时电压才2.5V。

电池用自带的电路充满后(充电参数以后测量)万用表串联进去有压降,转速明显小了。电流10.5A。而电池端电压从满电降到3.2V。

电池是直接焊的电线,没有点焊。标示是IMR1860-1050mAh。
用简易内阻仪测量内阻不到10m毫欧——内阻仪比较老,但我测过很多电池,分辨率1毫欧,10毫欧以上还是比较可靠的,10毫欧以下测电阻是准的(和6位半对比),测电池就在0~5乱跳。所以这电池内阻一定不到10m毫欧,但具体多少不知道,

简单测了一下电机风扇的尺寸,还有四周空间的尺寸。对比网上的拆机吸尘器机芯,直流机芯没这么小。无刷机芯有几个合适,可以用来改造。

等过几天放假了我用直流钳表再测一下工作电流,还有充电参数。内阻仪重新搞搞,看能不能把电池内阻确定下来。
我还有个自制的转速仪,试试把转速测出来,方便换电机后对比。

总之3元多买这么一个,可玩性感觉非常高了。寿命已经无所谓了,反正一开始预期就是当外壳买的,这可比3D打印合适的多。

补充内容 (2025-2-5 13:20):
充电电流500mA,4.18V截止。充满后用直流钳表测试,电机空载(不装前面的桶身和滤网)电流是13A。

网友:
单电池,力道一般吧,有刷的,寿命不行吧?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这电池不错啊,虽然容量少了点。

网友:
充电 2 小时,通电 5 分钟

网友A:
商家既处理了垃圾,又卖了远超垃圾废品的钱,还没付你垃圾处理费

网友:
看了这帖子提到3D打印,才想起来,嘉立创好几天前给了我一张30块的3D打印抵扣卷,也不知道今天过期没

网友B:
电流10.5A?真么暴力吗

网友:
三块钱只有买个电机,不错不错

网友C:
请问车在哪里?车还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流10.5A?真么暴力吗

跟12V电动螺丝刀差不多的电机,上10A不奇怪

网友E:
同款,需要自己改个电池,否则续航时间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车在哪里?车还在吗?

这个一直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12V电动螺丝刀差不多的电机,上10A不奇怪

但这个是单节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需要自己改个电池,否则续航时间太短。

问题是手头上没这么低内阻的电池,如果它真的内阻不到10毫欧。手上都是内阻20~3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既处理了垃圾,又卖了远超垃圾废品的钱,还没付你垃圾处理费

你这说法就有点酸了。这个电池、电机、外壳,都是值的

网友:
电池、电机那一样都超3元钱。坛友买的是玩具,可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网友:
太多了根本买不完…

网友:
就是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