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动车尾灯故障求助

楼主(2025-01-22):
拆解一款某牛撒旦尾灯灯板,发现一颗SOP16的芯片有短路,芯片丝印被打磨了,看不型号,根据周围元件,推测是蓝牙芯片。发出来求助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的芯片能对得上这个。
芯片在板实测3脚和8脚短路。
第一个求助,这个芯片是蓝牙芯片吗?
第二个求助,芯片的具体型号能推断出来吗?
第三个求助,灯板接线的“位置”是什么意思?查了电动车的插头,对应的是12V正极

网友A:
看连着印刷天线应该是无线设备吧,蓝牙?一个尾灯要蓝牙吗?型号嘛估计就那些山寨常用的,淘宝上按封装搜下蓝牙芯片应该八九不离十

网友:
芯片打磨除了高手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连着印刷天线应该是无线设备吧,蓝牙?一个尾灯要蓝牙吗?型号嘛估计就那些山寨常用的,淘宝上按封装搜下 ...

这个尾灯的可以连接手机调节RGB颜色的。。。。

网友:
闲鱼上百十块钱淘个拆车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尾灯的可以连接手机调节RGB颜色的。。。。

那就是个蓝牙转串口的,按封装去淘宝上找吧,对下电路一般应该能找到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一直在持续寻找。找了几款,端口定义都对不上

网友:
买个拆机的板子,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