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历时良久,终于将电子放大镜做出来了

楼主(2025-01-22):
首先感谢半罐水的“[工仪] DIY高清2K数码显微镜看电路板:数码放大镜+行车记录仪改装”的帖子,以及在帖子中不吝赐教的各位网友,给了制作思路及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帖子链接如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5969-1-1.html

本次改造制作的总体费用:
1. 镜头  38元+ 10元运费
2. CS镜头座  3.5元+ 6元运费
3. 绒布胶带 1.85元
4. 通用支架  38.58元
5. mini HDMI转DVI线 11.51元
6. 铜垫片 1.04元

因为我的行车记录仪采用的是凌度BL950,与半罐水的F8有些差异,因此在固定镜头方面也有些不同。

首先看看BL950的外形,因为拆解时设备整体没有拍照,在此借助网上的照片。

拆解比较简单,底部及顶部有螺丝,拧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撬下后盖,就显露出显示屏了。

翻开显示屏,可以看到排线。拆除排线,可以看到主板。

拆掉螺丝,拿起主板。注意,主板背面还有CMOS板的排线。

拆掉CMOS板排线,取出主板。主板后还有电池。

拆掉镜头保护罩上的3颗螺丝,取出镜头保护罩(含CMOS板和镜头)。拆掉CMOS板上的固定螺丝,取出CMOS板和镜头。

拆掉镜头固定螺丝,去掉镜头,剩余CMOS板。正反面如下:

BL950的镜头座孔距是18mm,我在网上只买到了20mm孔距的CS镜头座,只能把CMOS板上的孔距扩大一点。并且CS镜头座的面积也比BL950的大,会压到一些电子元件,需要将CS底座垫高,因此买了一些垫片。
买到最小的垫片是M2*5*0.4mm的,外径是5mm,有些大,会压到电子元件,也容易产生短路,因此需要将外径磨小一些。垫片实在是太小了,手不好拿,钳子也不好夹,最后想到装在电磨上,固定锉刀,用锉刀锉。加工后的垫片外径是变小了,但是不太规则,不是正圆。挑了几个,垫在主板与CMOS板之间。

接着就是最麻烦的事情了。BL950的镜头保护罩直径比较小,如果要露出CS镜头座,必须要将镜头固定柱全部去除。但是去除固定柱,镜头座又没地方固定。这个地方犹豫了好久,最后决定采用胶水粘合的方法,将镜头座与镜头保护罩粘在一起。

后面的事情就相对简单,按照原来的步骤往回装就是。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此也给给位网友提个醒,对于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千万要慎重使用。
我在往回装主板的时候,应该是哪个地方有点卡,主板不能到位。我想用点力就好了,结果听到卡的一声,主板就复位了。开始还没注意,到装好后使用时才发觉,按行车记录仪下方的按钮时,有一个按钮没有反应。重新拆开后,才发现主板下方的微动开关按键有一个没有了,有一个坏掉了一半。仔细想来,应该是那个时候大力导致的按键崩坏了。
到现在那个OK按钮还是不能用的,好在如果当作放大镜用,也不拍照的话,暂时还用不到那个按钮。
新的按钮已经买了,大小也合适,但是就怕更换的时候手潮,再把其它地方搞坏了,放大镜也不能用了。
先对付着用吧。哪天有新想法啦,再去更换吧。

安装好的放大镜,缠的一圈是波纹纸,是为了适配支架固定圈尺寸缠的,后来也懒得拆了,还能起点保护作用。

原来的电池已经不能用了,本来买了一块303035/300毫安的新电池,但是装上后,充完电竟然不能开机(只使用电池),问商家,竟然说要在开车的情况下才能用,熄火就关机。
我实在无语,就给退了。
本想着就外接电源用,后来想想多一根线还是麻烦,就将原来的充电支架拆了,改用18650供电。电池及电池座都是现成的,不用再另外买了。

接下来就是支架了,这个支架想选好真的挺不容易。买个便宜的吧,又矮又不太稳,买个中意的吧,价格实在不太能接受。
后来突发奇想,我一直想要一个电钻支架,但是感觉用处不太大,一直没有买,现在为什么不买一个呢?平时可以给放大镜用,有需要时又可以给电钻用。
想到就做,开始买了一个铁皮的电钻支架,25元,固定圈42mm,买回来试了一下,感觉铁皮比较不稳,看着也low,关键是固定圈太小,我的电钻竟然装不上去,赶紧退掉,重新下单,买了一个铸铝底座的支架,38.58元,立杆40mm高,固定圈从25mm-60mm,并且还可以旋转。
买回来后,将放大镜装上,单次最大行程是60mm,有弹簧复位,但是我不需要复位,将弹簧拆掉。理论上来说,没有弹簧,活动部分因为重力作用会掉到最底端,但是我买的这个支架,立杆与套在立杆上的活动部分的孔之间,摩擦比较大,竟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悬停,我想是因为孔的做工,误差较大,上下孔位没有对齐,或者是立杆不圆,对我正合适。
如果感觉视场太小,可以将固定部分调转180°,固定圈放置在最上端,镜头离物品的距离远了,视场会大一些。

我现在唯一不满意的是底座部分,底座立柱下端有点高,相当于一个点和一条线支撑,导致放置在台面上有点不稳。

放大效果:分别是菜叶子及电路板

楼主:
最后请教各位:

1. 铸铝的底座,如何靠手工或简单的工具,打磨平整?
2. 放大后的图像,感觉锐度不太够,是什么原因?镜头的原因还是CMOS及主板的原因?
3. 如果加一个转接接口,将原镜头底座(可能是M12)转成CS接口,镜头与CMOS之间距离会增加,对于成像有影响么?还是就不能成像了?

网友:
不错不错,终于有个像样的仿制贴了

网友:
会玩,手残党撸过...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请教各位:

1. 铸铝的底座,如何靠手工或简单的工具,打磨平整?

1、这个得问专业机加工的,玩票的肯定弄不了。我见过专业钳工就拿一把锉刀就把这玩意修平了,但我拿他的锉刀就修不平;
2、锐度和镜头及CMOS都有关系,最简单的测试办法是替换,你可以把原配镜头装上看看锐度如何,如果那个也不行,那就是CMOS本身就不行;
3、这个自己测试一下吧,没拿到镜头我也不知道。一般说来,增加这个距离会造成广角端无法成像,也就是低倍的时候看不清。

网友A:
别的不说别,给你一根20的圆钢和一把钢锯,你能保证把它锯开吗?
老工人能锯成非常平整的锯口,我上去没等到锯开,锯条就断了,最后换了3根锯条才锯开,锯口和狗啃过一样……还是歪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改装,搞得我心里也痒痒的。

网友B:
做的不错,感觉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焦距没调好

网友:
电钻支架做放大镜支架够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感觉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焦距没调好

焦距已经是调到最清楚了。
所以我说感觉锐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别,给你一根20的圆钢和一把钢锯,你能保证把它锯开吗?
老工人能锯成非常平整的锯口,我上去没等 ...

钳工的水平我肯定是没有的,所以才咨询用简单的工具(角磨机、电磨、电钻等)加上手工(锯、锉)是否可以。

网友:
一点点的磨,慢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请教各位:

1. 铸铝的底座,如何靠手工或简单的工具,打磨平整?

DIY就是要胆大心细、装复把按钮开关嘎了这种错误少犯
1、这就考验你手工的时候了、角磨机、小电磨、慢慢修。
2、图像锐度不够、应该是CMOS和主板原因、输出分辨率低。
3、镜头与CMOS之间距离增加、能成像、但、可能某个焦段无法对焦、图像模糊、具体自己试过就知。

网友:
锐度不够可以尝试缩小光圈
镜头前面加上遮光罩,反差会上来

网友:
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评精了。

网友:
两个帖子都收藏了,等攒够配件也做一个

网友:
做的很好,很漂亮!

网友:
真是手艺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请教各位:

1. 铸铝的底座,如何靠手工或简单的工具,打磨平整?

搞个木板给他在做个底座就好了,不平的地方挖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