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咨询一下 SM2258XT+ intel2种颗粒混用的怎么量产开卡?

楼主(2025-01-22):
29F02t2a0cmg4  1片
29F32B2ALCMG2 2片

主控是 SM2258XT  买来的时候标称480G.
我下载了好几个开盘软件 都无法成功。
红色的两根线是我为了方便开卡临时焊接的。

楼主:
哪位高手,麻烦给一下开卡下载链接,还有方案选择。多谢了。

楼主:
各种方式,都报超时。

网友A(2025-02-27):
我有一块480g的,2019淘宝上买的,使用时间很少,硬盘突然很卡,发现许多坏道,里面也是两个不同闪存,字体深浅不一,其中你的32b,我是1t(29f01t2ancmg4),经deepseek咨询,结论是扩容卡,实际容量为48g,要求经h2lestw检测是否扩容,但测试后发现只是156.9g,deepseek提出要用sm225xt q0803或q0725a量化。这这版本找不到,但我用easytools加载2258t IM3d pkgr0626b fwr0522的固件文件,重启后发现480g容量和硬盘的品牌名称和固件版本,firmware rev:r0522a0,capacity:457862mb。

网友:
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5-04-13):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480g的,2019淘宝上买的,使用时间很少,硬盘突然很卡,发现许多坏道,里面也是两个不同闪存,字体 ...

我已经放弃,拆颗粒做 U盘了。

网友:
拆颗粒做 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