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点原子 来看看你们产品的质量和客服的态度

楼主(2025-01-22):
视频就不发了,问题现象就是通断档表笔不用力接触的话,就像发莫斯密码一样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初步估计就是表笔笔尖镀层太差导致接触不良。
问客服的回答就是,技术下班了,退款,换货。
我说等技术上班行不行,客服就只有退货换货,要是平常也罢了,大过年的,快递都快休息了,我怎么换货?
换货能保证年前能到?
这是个例还是表笔本来就这质量?
如果你表笔就是这质量的话,要么别配,要么你直接告诉我,你表笔就是这么垃圾,我就当没有也行,客服什么都不说,就是退货换货。。。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官方店,如果是官方店的话,就这服务态度,我看也别做了,干不长的。
@莉莉

网友:
非常抱歉这么晚才看到这个贴子,这里对楼主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客服的回复进行一个回复:
1,楼主的问题:表笔短接声音不连续问题。
这是表笔问题,这种表笔表面是有镀层的,会导致针身短接出现楼主说的时灵时不灵的情况,但是如果用两个表笔的笔尖接触金属,再来测试通断,就很顺畅了(实际测试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是后者)。我们将这个问题也反馈给表笔厂家了,他们的回复也很直白:一直这么出货,没人反馈说有问题。后面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也找表笔厂家重新定制了表笔了,后续会改善这个情况,目前已经在测试样品了,相信很快可以批量发货。
2,客服的问题:回复简单粗暴。
这个确实是我们客服的问题,不是什么问题都是一句:你退货。就可以解释的,我们销售客服对技术不太懂,正常这样的问题是要经过我们技术支持客服沟通才好解释的。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这么一个处理态度。我们明天会找出来这个客服到底是哪个,实在不行他让你退货,我就退人算了。

给您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
最后,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阖家安康。

网友A:
你这表笔不是镀金的,低配版配的镀铬的美凌表笔? 很多厂家新出厂的这种笔尖很容易出类似问题。找个粗糙点的东西用酒精反复擦擦。

网友A:
给你上传两张测试动图,图没声音,但是你可以看看读数就明白了。
一个是美凌镀金特尖表笔,一个是利利普随机带的普通表笔。美凌表笔短接非常稳定,表笔相互滑动也很稳定。反观利利普的表笔,短接很不稳定,两个笔尖滑动读数就乱跳了。
大多数对表笔在意的不会选用普通表笔,这个很影响体验。

网友:
表面有氧化层,找点东西蹭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上传两张测试动图,图没声音,但是你可以看看读数就明白了。
一个是美凌镀金特尖表笔,一个是利利普随 ...

所以,我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好的表笔咱也不是没有。也不是非要用附带的表笔。只是对客服的态度不满意,客服要大大方方的说,这表笔就是这质量。也就罢了。偏偏是碰到问题就退款了事。

网友B:
用点粗糙一点的纸张或者布头捏住表笔探针使劲擦拭一会儿,普通电镀的表面初次使用导电并不可靠,显微镜底下看看就知道了,电镀后抛光一下就非常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笔不是镀金的,低配版配的镀铬的美凌表笔? 很多厂家新出厂的这种笔尖很容易出类似问题。找个粗糙点 ...

我测试的是DM40标准装附带的表笔。这价格的表配这质量的表笔,这就是败自己的好感度。2-300的胜利也不至于给这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点粗糙一点的纸张或者布头捏住表笔探针使劲擦拭一会儿,普通电镀的表面初次使用导电并不可靠,显微镜底下 ...

普通的最大问题是有底数不回零。影响测量几毫欧的合金电

网友:
正典原子外观措施确实做得漂亮,内在不好评价。

网友:
我用的这种廉价表笔的笔尖,性能意外地非常好,换成硅胶线,削掉夹持碍事的护套(大部分应用在低压),我这个是2022年的,已经好几年了,从来没有打磨过,足够尖(但比不上特尖的),什么部位接触总是同一个数字,重复上面美凌试验读数也是稳定的。笔尖也是铜镀镍的。

特尖的我的是钢的。美凌的是铍青铜,实在觉得贵,而且那线实在太累赘了。我这14AWG的都常常觉得重,比开始的时候剪短了不少

楼主:
另外,如果没有买带mcx示波器探头,或者自己有bnc探头的,买一个bnc转mcx
准确的名字应该是bnck/mcxj bnc母头转mcx公头,

可以正常使用。

最好买带线的,我买的一体的转换头,容易掉。,

网友:
这表笔质量有多差啊,我一直用的优利德ut 136B+和众仪zt225 自带的表笔,都是一百多的低端表,经常测通断,尤其是ut136B+,经常拿到户外随意扔地上还踢来踢去的,经常不小心踩到表笔,表笔笔尖从没清理打磨过,但是从没遇到这种情况啊,楼主这小400的高端表,好歹配副好点的表笔嘛,不该在表笔上省钱。

网友:
说句个人看法,不是表笔的问题,是正点原子厂家花了18个月做出来的产品,从发布会上看,确实厂家付出了很多努力,同时厂家心中的定位是开创性产品,但是任何厂家做出一款开创性产品肯定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哪怕是苹果手机到了第四代才有所改观,同时用户对这个产品期待性也是特别的高,结果小问题还是一个一个不断的暴露出来,客服也是厂里的人,遇到客户的一些问题心里也是有一些不满,所以造成了带有情绪的回答,不过有一说一,第一款产品能做出这样,已经非常的厉害了,福禄克只路过有数量品类优势,福禄克的187如果按照现在看来,品控质量和垃圾也没啥区别,但是国内福禄克的舔狗多罢了

网友:
这客服没有耐心,不是合格的客服

网友:
第一,你可能误会了,那个退款是拼多多检测到商家处理不满意,自动介入的,不是商家说的,这个误会商家了,但是后面申请退货换货是客服说的,猜测是客服后台设置了自动回复之类的规则,也不是这个客服人员说。
第二,技术下班了,这样话的说的太直白了,也太假了,就算技术上班中,客服也不是随便能叫来的。要想口碑好点,至少要有一个技术客服转接席,为啥别的牌子的技术就不下班呢,虽然有时技术客服也不太技术
第三,表笔问题,这是个伪命题,就算把表笔打磨了,每次测量是不是还要把测量的元器件也打磨一下?这个还是要买个靠谱一点的表笔和调试一下设备使用习惯或者夹持方式等。
个人愚见,得罪勿怪

补充,仔细看了一下,退款界面是在提示可以申请退款之前出现的,说明是商家发起的,不是拼多多发起的。

网友:
我看到的买家和客服的交流截图是这样的:买家发了个视频,猜测就是说表笔短接有问题。客服第一时间回复技术下班了,这也很正常,这种问题大概率客服回答不了,即便是技术,他没有足够的经验,估计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客服第一时间给买家推送了退款退货申请。我觉得态度还行吧,第一。她没有狡辩说东西没问题,第二,也没有像有些客服说是买家不会用之类的。第三,在无法确定东西是不是真有问题的前提下,第一时间给顾客退款。

网友:
如果专人处理,根本就是赔钱,像这种直接退款事最好的,挑三拣四的客户,赚几毛钱要投几百块人工。

网友:
我之前买的示波器也坏了,丢在一边了

网友:
那个退款是拼多多自动弹出的吧。
对于商家来说,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退货退款,免得增加沟通成本,而且很多客服是不懂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