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80伏机床水泵(VIGAN DB-12A)试试用220V电压运行。更新带载运行情况

楼主(2025-01-22):
收拾出了几个三相电泵  个头很小

功率很小 才几十瓦

进水口

出水口

找了一个CBB电容 接上电试机

运转正常

空转了10几分钟 外壳没觉得发热

----------------------------------分割线---------------------------------

试试带载运行   接了8米长的水管 运行功率没什么变化 外壳温度也没啥变化

网友:
刀刀,小年快乐!

网友:
地主的库存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十几年的小泵了,依然坚挺

网友A:
2KW/380v 电机不知能不能接电容后用220V正常使用?

网友:
降压使用不知道力度够不够。

网友:
看功率够,带载试试

网友:
没劲,功率小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W/380v 电机不知能不能接电容后用220V正常使用?

可以 但是会没力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啊,三相用的马达就是厉害

网友:
380V的还能改成220V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但是会没力

但是看铭牌功率和单相的功率,差不多啊?是效率低了吗?

网友:
首次看到此物

网友:
机床水泵属于工业级的了,非家用的可比。
3相电电机单相运行功率应该1/3还有40w有点怪?更何况是空载!楼主的功率计不好使吧?
这种3相小电机都是220v线圈Y接成380v,用在220v下应该由Y中点接到一相线圈上,再接分相电容在另一线圈,但是功率只有原额定1/3~~~~

网友:
力气不够吧  这样子改

网友:
蹿个机床出来吧

网友:
不接电容 就是 少一相电,临时这么用一下,毕竟是380v的

网友:
扬程这么小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电表看着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