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预热一下,IS903+15177-256G

楼主(2025-01-22):
有大佬之前做过,手头刚好有两颗,就是去年收的那俩
准备上2246en,原来的2246xt板子另作它用,先在903上歇歇脚

开好预计10min+,32die啊

网友A:
半个小时了,开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个小时了,开好了吗?

1.26自己改的参数没开出来,卡最后一步,正在用论坛公开参数开卡

网友B:
大U盘不方便的地方是文件多了打开速度有点慢

网友:
期待结果~开好了么

网友:
15177双贴开卡也就两分钟吧

网友:
903多传几个文件就会掉速

楼主:
开好了,不容易啊,试了好几次,最后容量自订去掉竟然就开出来了
跑圈中

无语了,校验到1/4的时候一堆爆红,还不掉盘

楼主:
开了几遍反倒坏块数增加了,本来没有新增坏块,还标记了16个
跑圈一如既往1/4爆红,先不搞了,等2246en板子到货直接贴上

网友:
15177速度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几遍反倒坏块数增加了,本来没有新增坏块,还标记了16个
跑圈一如既往1/4爆红,先不搞了,等2246en板子 ...

容量自定,选择bin级,然后在 1 2 3 后面输入大概好块的容量值,比如总容量128G颗粒,输入128000 120000 960000

网友:
903搞个pe用做维修工具盘还行;其他的用途,至少上个2246XT吧,现在体积都不大,903的板子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U盘不方便的地方是文件多了打开速度有点慢

你电脑系统太旧的了吧,我公司W7的插128G,一直要等一下,但家里W10都是秒开,。。

网友:
这么好的颗粒上903可惜了,最屁也要上2246,上PS3111寿命会长些

网友:
917太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