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30V格兰仕微波炉转盘同步电机(GAL-5-30-TD)

楼主(2025-01-22):
由于转子卡滞,最终烧定子。家里有旧的220V电机外观一样,改接电源一样可用。

网友A:
这样的齿轮再装回去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不错的减速电机

网友B:
有点类似风扇里面的摇头电机

网友:
以前的电视机可转动室外天线使用了这种减速电机,供电大约15V左右。

网友:
线圈烧了,波及到齿轮及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齿轮再装回去就比较麻烦了

己用220V电机代换

网友C:
这电机一般不容易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一般不容易烧吧

转子卡了你说会烧吗,碰性转子碰到定子支架的铁片了,吸住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这样的电机,谢谢楼主分享。
30v电是变压器提供的吗?极齿只有3个,比常见220v的少很多,磁性转子转速高的多?
看线圈架很多空间,弄点线很容易重绕的吧?

网友:
30V的同步减速电机还真不好找

网友:
同步摇头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齿轮再装回去就比较麻烦了

齿轮组比倒计时断电发条机芯好装,难在铆接点复位形状难,重绕线圈很麻烦,不如买新的替代。

网友:
这电机不应该烧啊

网友:
爪极式电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类似风扇里面的摇头电机

同感,如果没有标识我就当成摇头扇的减速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