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360点烟器usb转换器,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5-01-22):
拼多多,买的360点烟器usb转换器9元买的,看着小巧不太靠谱,于是就拆解了

网友:
看着还凑合,不算太差的。

网友:
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两个芯片?分别两个输出口?

网友A:
双路独立输出,记录仪供电时,不影响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路独立输出,记录仪供电时,不影响手机充电。

不太懂,来请教了

楼主:
我想弄个示波器测试下,波形稳定程度

网友:
以前买360的行车记录仪送了个 就一个插口 还是1a的 拉跨 还是快充管用

网友:
当初的360随身WIFI是真的不好用。

网友:
看样虽简单,也能用

网友:
车充两个输出口,用着方 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弄个示波器测试下,波形稳定程度

有必要不

网友:
看起来很一般啊

网友:
绕线电感很不错了

网友:
一体电感不是刚好

网友:
结构这么紧凑

网友:
质量一般,公模产品

网友:
一般吧,,360的基本都是这样。。。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