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老家的迷你手扶拖拉机做个启动电源

楼主(2025-01-23):
老家有个迷你手扶拖拉机,买来在果树地里除草开沟的,带了起动机。单独买了强起充电宝,但是用不了几次都不行了,老家一年也就回去2/3次,锂电池都饿死了。我是摇不起来那个拖拉机的,父母都60多了,回去了要用了都要找别人给摇起来。就考虑自己做个启动电源。

考虑到电池要放几个月才用一次,就排除了三元和磷酸铁锂,只能考虑超级电容和钛酸锂。超级电容不错,但是启动次数有限,万一在田里熄火几次,电容的电不一定够,除非把手摇发电机和电容结合起来,太复杂了。 最终考虑用钛酸锂,放电强,单缸柴油机也不怕,关键是不怕饿死。

买了6个钛酸锂电池,单个满电2.7,6个16.2V,启动足够。

图片乱,凑合看吧。

主要就是6个电池,单个29AH,钛酸锂的均衡版。

一个双向快充的TYPE C板子,可以充电,也可以给手机笔记本快充。支持28V 5A,最大140W。这个板子可以通过拨码来调整电池串数和三元/铁锂,是不支持钛酸锂的,但是我把电压调整到4.1V,4串,总电压就是16.4V,也可以支持16.2V的电池组。

接了个5521的DC头,用作给电池充电。网上只能买到16.8V的充电器,没有16.2V的,就给DC头后面接了个30A1000V的二极管,用作降压,试了下用16.8V,10A的充电器充电,通过二极管后电压有16.3到16.4V,就接了一个二极管。原计划是串连2个的。就是10A充电时候二极管有点烫,不过考虑到它原参数30A,也只是烫,应该足够用了。

一个300A的BYD的二手固态继电器,用来防反冲。就是功率要10W,不够考录到启动电源也就用几秒钟,就无所谓了。

最后接了个电压表,可以自己设置高低压,方便查看电量。

外壳是3D打印的。

成品6.7kg,不适合随身携带。

网友A:
拖拉机还有启动电源啊,还以为都是手摇启动的。

网友:
我是来看拖拉机的,结果么看到。差评

网友B:
没看到拖拉机

另,磷酸铁锂怕饿死吗?我在手电网上看到这段回复,也不知道对不对 求大佬解惑

采用STL18650(1100mAh)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做过放电到零电压试验。试验条件:用0.5C充电率将1100mAh的STL18650电池充满,然后用1.0C放电率放电到电池电压为0C。再将放到0V的电池分两组:一组存放7天,另一组存放30天;存放到期后再用0.5C充电率充满,然后用1.0C放电。最后比较两种零电压存放期不同的差别。
试验的结果是,零电压存放7天后电池无泄漏,性能良好,容量为100%;存放30天后,无泄漏、性能良好,容量为98%;存放30天后的电

网友:
这下老人启动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拉机还有启动电源啊,还以为都是手摇启动的。

老早就电启动了

网友:
我想看拖拉机

网友:
所以为什么不装上试试

网友:
这电池能赶上叫人好多次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C:
还是组个超级电容香,用之前先充两小时,用时就并在原来的电池上...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组个超级电容香,用之前先充两小时,用时就并在原来的电池上...

没有电池啊,小半年回去一次,电池怕放坏了。电容启动一两次还行,但是毕竟寸的电少,要是去田里熄火了就坏了,还得带个充电宝给电容充电啊

网友:
拖拉机没有发电机么?有的话组超级电容比较好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池啊,小半年回去一次,电池怕放坏了。电容启动一两次还行,但是毕竟寸的电少,要是去田里熄火了就 ...

那就直接当电池用,启动后就自动充电的,不会那么容易没电.....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买个机械启动器装上啊!第一次要手摇上弦,之后自动上弦。

网友D:
做的比成品还漂亮,这么重的启动电源,没看到提手,怎么拿呢?

网友:
如果用超级电容,要2-3倍现在电池的体积的电容组才能比较放心,我做的小的超级电容组给别人柴油车搭火,一次没搭着,第二把就没多少电了。。如果是汽油车,能启动好几次。
后来老老实实回去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比成品还漂亮,这么重的启动电源,没看到提手,怎么拿呢?

去田里就用帆布袋装着,放到车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拖拉机

另,磷酸铁锂怕饿死吗?我在手电网上看到这段回复,也不知道对不对 求大佬解惑

不知道啊,没有研究过。就知道三元里会饿死,以前买的启动宝都是三元的,大半年回去用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