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革命imini Pro820迷你主机开箱拆解评测,8845H小主机使用政府补贴仅需...

楼主(2025-01-23):
机械革命imini Pro820迷你主机评测和拆解,8845H小主机使用政府补贴仅需两千三。
最近上线了家电补贴相关的活动,最高可以补贴20%,然后就看到了这款mini主机感觉很划算就下单了,用来替换我旧的N5095小主机,当服务器用。
机械革命的这款mini主机用来当办公电脑也挺不错的,价格便宜,体积小巧,性能也够强!
imini Pro 820迷你主机机身采用航空级铝合金材质打造,整体有棱有角,搭配炫彩Logo设计,颜值在线。整机厚37.8mm、重约0.75Kg,单手即可轻松拿起,办公娱乐都适用。
原价2999元的,用上补贴后只用2300多!
F7015TV3中兴2.5G光猫拆解: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797.html
雷迪司D1500不间断电源(UPS)拆解分析: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792.html
配置
  • CPU:AMD 锐龙7 8845H(8核16线程,主频最高5.1Ghz)
  • 显卡:AMD Radeon 780M(核显)
  • 内存:24GB(2x12GB DDR5-5600Mhz)
  • 硬盘:YMTC PC300 1TB SSD
  • 有线网卡:两个 RTL8125BG
  • 无线网卡:AX200
接口:
  • 网口:双2.5G网口
  • USB-A:两个USB3.2 Gen2 ;两个USB2.0
  • TypeC:一个全功能USB3.2 Gen2 ;一个USB4.0
  • 视频接口:HDMI2.1 + DP
  • 音频接口:3.5mm
  • 电源输入:DC5.5x2.5
补贴活动
这个政府补贴活动目前在北京和广东开始了,其他地方应该也会陆续开始,购买家电或电脑可以补贴20%,每个品类补贴一次。
北京补贴活动地址:https://u.jd.com/tawhm7R
广东补贴活动地址:https://u.jd.com/tGIuVI8
imini Pro820购买地址:https://u.jd.com/taIqXVA
开箱
快递箱,侧面贴纸印着机型和序列号。
这款产品采用黑色的包装盒,四四方方,表面用金色刻线出了机械革命的LOGO式样,还有imini的型号标识。
打开盒子就看到迷你主机本体了。
取出机子,下面是一本说明书。
再下面一层是配件,有电源适配器,HDMI视频线,VESA安装支撑架,固定螺丝,说明书和硬盘用的导热硅脂垫。
电源是航嘉的HKA12019063-0A1,输入电压范围200-240V,不支持宽电压输入,输出电压为19V,输出最大电流6.32A,最大输出功率120W,电源输出接口是DC5.5x2.5。
机械革命imini Pro 820主机正面。这款迷你主机在设计上颇有几分Mac mini的味道,外壳由阳极氧化喷砂的铝合金材质打造,质感出众,边缘还经CNC工艺铣出了一道亮边,顶盖加入了机革特色的镭雕变色LOGO,属于简约科技风,可以轻松融入各种桌搭风格。
这款机器的正面只保留了1颗电源开关,所有接口都被挪到了主机右侧和背部,从而让正面看起来更加简洁利落。
机器背面,从左到有分别为:DC电源接口,40Gbps的TypeC(USB4),3.5mm耳机接口,DP视频接口,HDMI2.1视频接口,两个USB2.0接口,两个2.5G网口。
该产品可以同时连接4台显示器,实测前后2个C口都能一线连接便携屏,或是搭配PD充电器使用。
机器右侧和左侧,右侧有:复位孔,全功能USB-C3.2 Gen2,2个USB-A 3.2 Gen2和安全锁孔。左侧两个黑色洞是散热鳍片和出风口。
底盖正中嵌入了菱形的金属散热网,正对风扇的位置。散热网四角有用于壁挂的螺丝孔位,通过标配的支架可以将主机藏在显示器(需支持VESA)的背后。
底盖四角的脚垫很高,有利于底部的空气流通效率,脚垫直接挖出了螺丝孔,拧螺丝时无需扣脚垫,不怕脚垫脱胶和遗失,这个很细节,可以给个好评。
最后再来小结一下,imini Pro 820的散热设计和其他小主机都不太一样,它采用底部和右侧进风,左侧出风的设计,有壁挂需求的小伙伴,不难发现这个设计非常利于外设的插拔与散热。此外,还有很多产品习惯将出风口和接口放在一侧,高负载运行时热风直吹U盘,容易掉速和丢盘,而这种问题在这款机器上就不存在。
上电开机
出厂自带系统是Windows11家庭版,正版系统。
开机长按F2键可以进入在迷你主机领域少见的中文BIOS界面,在高级设置中可以设定虚拟显存的容量,最高可以调到8GB,实现16+8的内存与显存分配,在一些游戏中不怕爆显存了。
不过,当前12GB内存条上的颗粒没有16GB内存条多,也就是内部BG(Bank Group)不如16GB,所以在内存带宽和核显性能发挥上,要弱于2条16GB组成的双通道模式。24GB主要还是解决了16GB不太够,32GB又太贵的问题,属于偏向日常办公应用而非游戏取向的选择。(这款机子有32G的选项,不过一直没货)
功耗选择默认是平衡模式的,45W的功耗限制,需要自己进BIOS修改成性能模式才能完全释放它的性能。
两个TypeC口都可以使用PD充电器供电,如果开的性能模式最小需要100W的PD充电器,而且CC线要带E-Marker芯片,要支持5A电流的。使用PD充电器供电就不需要插DC线了。
测试完之后我就装了PVE系统来用。
功耗测试
测试设备是炬为电能宝:https://s.click.taobao.com/G1DXUWt
插电未开机时待机功耗1.7瓦左右。
进入Win11系统桌面后的静态功耗在19W左右。
性能模式下AIDA64烤机功耗105W左右。
性能测试
机械革命imini Pro 820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搭载AMD新一代锐龙7 8845H处理器,虽然它在本质上是上代7840HS的【马甲】,都采用了相同的台积电的4nm制程工艺,Zen4 + RDNA3微架构组合,8大核16线程,最高加速频率5.1GHz,还集成Radeon 780M核显。
但是,锐龙7 8845H毕竟是AMD第二代AI PC处理器,官方对NPU,也就是AI引擎部分进行了调优,AI算力从10TOPS(万亿次)提升到了16TOPS,而且整体算力(CPU+GPU+NPU),也同步从32TOPS增加到38TOPS(锐龙9 8945HS是39TOPS),比酷睿Ultra的34TOPS还要更高一些,为端侧AI的加速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下面,咱们就先来实测一下,看看机械革命imini Pro 820在锐龙7 8845H的加持下,可以释放出怎样的性能?
鲁大师跑分
CPU多核分数692287(我自己电脑I5-14600K分数是882200),核显分数130831(我自己电脑独显RTX3070分数是542864),内存分数125669,硬盘分数145942。
硬盘测试
固态硬盘是长江存储的PC300,到手开机就看到写入数据有223GB了,通电次数36次,通电时间5小时。
使用AS SSD Benchmark软件测试硬盘读写速度如下图:
CPU-Z
单核 667.2 分,多核 7164.8 分。多核性能超过I9-11900K了。
CPU-Z下载地址: https://url.zeruns.com/cpuz
CINEBENCH R15
CPU多核分数为 2577cb
CINEBENCH R20
性能模式下CPU多核分数为 6588cb,平衡模式下为 5585cb。
Unixbench
CPU单核 2106.3 分,多核 18103 分。
测试脚本:
wget --no-check-certificate https://gitee.com/zeruns/Linux-shell/raw/master/unixbench.sh && chmod +x unixbench.sh && ./unixbench.shGeekbench 5
单核 2024 分,多核 114662 分。
完整测试报告:https://url.zeruns.com/pF7ma
测试脚本:
wget --no-check-certificate https://img.zeruns.com/down/Geekbench-5.4.3-Linux.tar.gz && tar xf Geekbench-5.4.3-Linux.tar.gz && cd Geekbench-5.4.3-Linux && ./geekbench_x86_64Geekbench 6
完整测试报告:https://url.zeruns.com/cs3c5
单核 2431 分,多核 11087 分。
测试脚本:
wget --no-check-certificate https://img.zeruns.com/down/Geekbench-6.2.1-Linux.tar.gz && tar xf Geekbench-6.2.1-Linux.tar.gz && cd Geekbench-6.2.1-Linux && ./geekbench_x86_64# ARM版wget https://img.zeruns.com/down/Geek ... uxARMPreview.tar.gz && tar xf Geekbench-6.1.0-LinuxARMPreview.tar.gz && cd Geekbench-6.1.0-LinuxARMPreview && ./geekbench_aarch64内存和缓存性能测试
测试软件是AIDA64 Cache & Memory Benchmark,内存读取速度78459MB/s,写入速度75100MB/s,延迟103.2ns
发热情况
性能模式下,AIDA64烤机,室温26度,CPU温度76度左右。
优利德UTi261M热成像仪开箱测评和拍摄效果展示: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798.html
出风口热成像图,最高温度58.5度。
底部热成像图。
拆掉顶盖后的热成像图,固态硬盘主控温度68.6度。
电源热成像图,最高温度44.2度。
拆解
机械革命imini Pro 820的拆机很容易,拧下四角的螺丝,沿着后面接口盖板与金属框架之间的缝隙就能脱掉这款机器的【金属外套】。
无线网卡型号是AX200,无线网卡旁边的是ITE的EC芯片IT5570E-128
标配的固态硬盘是长江存储的PC300-1TB-B,旁边还有一个M.2接口,都是PCIe 4.0x4的。
塑料底壳,WiFi天线贴在底壳上。
主板朝底部的那一面,CPU散热器是3根热管的,2根细的,1根粗的。
TypeC USB4接口旁边有一颗型号为PS8830的芯片,这是谱瑞科技的全功能 USB4™ Retimer芯片,用於Host side 的USB-C 應用 。支援 USB4™、DisplayPort™ 2.0 和 Thunderbolt™ 3.0 等之介面。
另一个TypeC接口旁边有一颗型号为PS8828A的芯片,
3.5mm音频接口旁是科胜讯的CX20632声卡芯片,这款芯片支持5.1声道环绕声输出。
有线网卡芯片被散热器挡住了,从侧边隐约可以拍到,是瑞昱的RTL8125BG芯片,2.5G网卡芯片。
这些芯片微距图都是使用华为的Pura70Pro+的长焦微距拍的。
推荐阅读

网友:
中文的  BIOS   。。。

网友:
比来酷还是差点的样子

网友:
还是挺香的

网友:
曾经想拥有,现在用不着

网友:
从爬锡效果看,这个锡膏质量不太好啊,可能助焊剂挥发了,还是啥原因。

这是我们自己焊的,看爬锡效果

网友:
拆解测试很详细啊,楼主费心了

网友:
同样价格,俺宁可要大机箱的。。。。

网友:
可以满足办公需求了,就怕核心过热虚焊

网友:
体积小是优势,做工不错!

网友:
头次见到早期主板界面,带中文显示。以前电脑城只有英文主板界面,现在装机主板多数是UFEIbios豪华界面。

网友:
不错,感觉小机箱挺好,散热解决了不错。

网友:
补贴后感觉还是有性价比的

网友:
感觉价格还是挺香的

网友:
最重要的游戏测试没有,可惜了。

网友:
这么小巧配置高的机器能做些什么事呢

网友:
有热成像仪真好,更直观

网友:
吐槽下无线网卡。。。都多少年了还在用ax200。。。另外这个板子不好改oculink啊。。。。除非延长线,但这样又难看。。。。2300块的价格倒是还行。

网友:
挺好的,性能也很强

网友:
确实挺小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