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RIHAO R40 USB4硬盘盒 + 惠普FX900Pro 2TB固态硬盘 简单开箱拆解测评

楼主(2025-01-23):
RIHAO R40 Max(风扇款) USB4 M.2硬盘盒 和 HP惠普 FX900Pro 2TB 固态硬盘 简单开箱测评。
这个硬盘盒和SSD是买来给MacMini当外置系统盘用的,苹果金子内存太贵了...(升级到2TB要5550元)
RIHAO R40 Max 硬盘盒产品参数
  • 品牌:RiHAO
  • 品名:M.2 USB4 高速硬盘盒
  • 型号:R40 Max (风扇款)
  • 支持硬盘:M.2 2280 NVMe
  • 内置接口:M.2 M-Key
  • USB 规格:USB4 / 兼容雷电3/4 / USB3.0 / 2.0
  • USB 传输速率:40Gbps
  • 外壳材质:铝合金
  • 产品净重:79g
  • 包装尺寸:138x100x20mm
  • 含包装重量:136
  • 保修:1 年
测评
外包装正面
外包装背面,标签写着产品所属公司是广州日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5年1月
打开外包装,里面有硬盘盒、CtoC数据线、说明书、螺丝刀、导热垫
拧下螺丝,取下硬盘盒上盖,插硬盘的地方就在这,硬盘盒电路板上写着 U142-V2.2 应该是电路的版本号,固定电路板的螺丝其中一颗贴有易碎标签,可以用镊子轻轻挑开,无损拆解。
拆下硬盘盒电路板,板上有一个小风扇,还有各种芯片,主芯片上有导热膏
该硬盘盒主芯片型号为ASM2464PD,芯片官网地址:https://url.zeruns.com/ASM2464PD
官网简介翻译成中文:
ASM2464PD 是祥硕科技基于自主设计的物理层(PHY)开发的新一代 USB4®/ 雷电转 PCIe/NVMe 配件控制器。USB4 / 雷电技术可将 PCIe 和 USB 协议封装到 USB4 / 雷电架构中,并跨 USB4 / 雷电域传输。ASM2464PD 可用于多种存储设备,如移动固态硬盘、固态硬盘盒等。其 USB 连接能提供 USB4 / 雷电 20Gbps x2 的数据速率,兼容 USB 3.2 和雷电 3 接口,下游端口链路升级为 PCIe Gen4 x4。还集成了 USB4 / 雷电 Gen3 x2、PCI Express Gen4 等,内置 USB Type-C CC 逻辑电路和 BMC PHY,由 25MHz 本地晶振驱动,采用紧凑的 RoHS 环保封装,支持多个 GPIO 引脚定制。
主芯片下方还有一个型号为P25D80SH的芯片,是 PUYA/普冉 的Flash闪存芯片,容量8Mbit(1MByte),W25Q80的兼容替代品,应该是用来存储固件的。
右上角还有两颗DCDC电源芯片,丝印分别为HU3T和GU3T,资料没找到。左下角还有一颗丝印为 3124 4SJ1 的芯片,也是找不到资料。
使用 维简C5检测仪 读取硬盘盒附赠的数据线的E-Marker信息,信息显示该数据线支持 USB4Gen3/TBT4(雷电4),厂商代码0x315C,支持PD3.1 EPR 50V 5A。
优利德UTi261M热成像仪开箱测评和拍摄效果展示:https://blog.zeruns.com/archives/798.html
接上硬盘,连接电脑,在没有散热片情况下硬盘盒空载(没有数据传输)时的热成像图如下,主芯片温度直冲76℃,还在上升。(环境温度20度左右)
组装回去后,硬盘盒背面热成像图,读写跑满时最高温度42.2℃(环境温度20度左右)
惠普 FX900 Pro 2TB 固态硬盘
选择这款是看中它有2GB的DRAM缓存
参数
  • 接口:PCIe Gen4x4
  • 容量:2TB
  • 缓存:2GB
  • 顺序读取速度(MB/s):7400
  • 顺序写入速度(MB/s):6700
  • 随机读取速度(IOPS):1344K
  • 随机写入速度(IOPS):1122K
  • 尺寸:80 x 22 x 3.2 mm
  • 重量:小于 10 g
  • MTBF:大于 1000000 小时
  • 储存温度:-40 to 85℃
  • 工作温度:0 to 70℃
  • 抗振动强度:3.1GRMS (2-500Hz)
  • 抗冲击强度:100 G/ 6 ms
  • 认证:CE, FCC,RoHS,cTUVus, KCC,BSMI,VCCI,RCM
  • 保固/支持:5 年 / 1200TBW
测评
外包装正面
外包装背面,标签写着生产厂商是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打开包装取出硬盘,配件有说明书和一颗螺丝
硬盘背面
硬盘接口细节图,可以看到石墨烯散热贴从底下绕着中间的泡棉延伸到上面,使散热面积增加了,但也使硬盘厚度增加了
硬盘侧面,可以看到有四颗闪存颗粒,一个主控芯片,两个缓存颗粒。
因为不想撕开贴纸影响保修,所以查询其他测评文章,可知主控是来自英韧科技的Rainier IG5236,芯片采用12nm FinFET工艺制造,支持PCIe Gen4 x4协议和NVMe 1.4规范,DRAM控制器支持DDR3/DDR4缓存颗粒,主控最高顺序读写效能可达到7400MB/s和6700MB/s。
硬盘正反面均配备了来自南亚科技的DDR4缓存,型号为NT5AD512M16A4-HR,容量为1GByte(8Gbit),速率为DDR4-2666,双面一共组成2GB的DRAM独立缓存。
NAND颗粒型号为镁光的BW29F4T08EULE,单颗容量为512GB,四颗NAND组成2TB容量,颗粒应该是采用了3D NAND堆栈工艺,才能实现单颗512GB的大容量。
用游标卡尺测得硬盘总厚度5.6mm
由于硬盘太厚了,导致装入上面的硬盘盒里后就盖不上盖子了...
装进硬盘盒后连接电脑测试
CrystalDiskInfo信息如下图
使用Mac上的 Blackmagicdesign Disk Speed Test 软件测速,顺序写入速度2605.9MB/s,顺序读取2938.3MB/s(受限硬盘盒和接口速率,跑不满硬盘的速度)
使用Mac上的 AmorphousDiskMark 4.0.1 软件测速,顺序写入速度3313.35MB/s,顺序读取3235.95MB/s,单线程4K随机读速度80.7MB/s,单线程4K随机写速度44.69MB/s。(受限硬盘盒和接口速率,跑不满硬盘的速度)
读写跑满时硬盘正面热成像图如下,最高温度56.1℃左右(环境温度20度左右)。发热表现还不错
推荐阅读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https://blog.zeruns.top/archives/29.html

网友:
带螺丝刀那个拆盒图我还以为是个移动电烙铁

网友:
简答散热啊

网友:
铝合金外壳也这么热?

网友:
摩擦快了发热,这读写快了肯定热,哈哈哈

网友:
温度居然能到76℃,看来发热不小啊

网友:
空载温度为啥那么高。

网友:
热量爆表啊,还挺均匀。

网友:
这是烤炉吧?

网友A:
我想知道,盖不上后盖怎么解决的

网友B:
主控待机状态都这么高温,实在说不过去!另外风扇不是应该对着固态硬盘吹的吗,怎么反客为主吹主控芯片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外壳铸铝一体扇热。。谢谢分享

网友:
冬天暖手挺好,夏天能涮火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盖不上后盖怎么解决的

硬盘退掉,换致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待机状态都这么高温,实在说不过去!另外风扇不是应该对着固态硬盘吹的吗,怎么反客为主吹主控芯片了! ...

固态通过导热垫导热到硬盘盒外壳

网友:
不错不错,好小的移动硬盘

网友:
还带风扇好评了

网友C:
用料很好,自带散热风扇。楼主热成像也很好,192线高清分辨率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很好,自带散热风扇。楼主热成像也很好,192线高清分辨率很贵。

这也能看出是192线的?

网友:
好详细的测试,大冷天的当暖手宝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