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太难搞了,Pretest Fail/Flash Setting.bin Not Found

楼主(2025-01-23):
优盘在使用过程中掉盘了,拆开发现是SM3268主控芯片,遂重新量产,但是发现想的简单,实际对我来说太难,搞了大半天,工具换了好几个,还是搞不定,请大家帮我看看哪里问题,先谢谢大家!

网友:
上一个 工具检查 硬件信息啊

网友:
https://url60.ctfile.com/d/32792260-61650673-dea0b2?p=6728

网友A:
两片共8CE,应该是可以开的啊。换个固件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不难,主要是找对开卡工具能开这个芯片

网友:
可以试试非prescan版本

网友:
换工具,多试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共8CE,应该是可以开的啊。换个固件试试看

换了好多了,一直不行,各种报错

网友:
那到不可以看看吗?

网友:
这工具不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这款闪存的固件,查看一下闪存,再找对应的固件试试

网友:
一会儿7ce一会儿8ce,估计虚焊了

网友:
7个CE  那个  不对劲啊

网友:
颗粒重新焊接试下

网友:
3268只支持最大4ce 你这个可怜肯定开不了

网友:
怎么一会7CE一会8CE?难不成虚焊了

网友:
3268M支持8CE

网友:
CE数量不对,是不是闪存虚焊了,重新焊接试试!

网友:
巧了,我年前也是像你这样玩,在https://www.usbdev.ru/files/smi/ 找软件反复量产pretest,每次都是抓不完坏块,事实证明TLC颗粒只能在2258xt/h上稳定使用,3268M折腾死也没用 最后在海鲜市场淘了块拆机2258H随便开成2258XT使用了,开2258H太麻烦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
难道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