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8g闪迪只有30mb

楼主(2025-01-23):
大佬们求助,8g的容量被搞成30mb了
还能救吗

网友A:
重新量产开卡试试

网友B:
先使用其它软件格一下试试,比如做个启动盘之内的,如果不能恢复就只有量产了

网友C:
扔了吧,听说用打火机电子救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听说用打火机电子救活的

救活=换新?

网友:
闪迪 量产?   N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听说用打火机电子救活的

这样搞,直接搞死

网友D:
你量产工具选错了,当然如此。短接后找正确的工具再干它一次!

网友:
救活?8G?真没有必要,买新的用吧,真的很便宜没必要折腾.

网友:
容量跑哪儿去了?你是施了什么魔法,容量变小了;很多大师都是把8G的卡刷成256G或1TB,然后挂某宝某多多上卖,1元一个,很诱人啊。你看了都想买一个。

网友:
确定不是扩容盘的话,那就是量产工具没选对,重新量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扩容盘吗

应该不是,开发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量产工具选错了,当然如此。短接后找正确的工具再干它一次!

短接哪里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量产开卡试试

用的ns1081上电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使用其它软件格一下试试,比如做个启动盘之内的,如果不能恢复就只有量产了 ...

试了一下ns1081主控,结果上电烫的很啊

网友:
闪迪的出毛病没售后直接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