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买点启动电芯做个外壳

楼主(2025-01-23):
有一个威克士启动电源上拆的电芯,这个启动电源充满不到1周就没电了,以为是电芯问题,换了电芯还是这样,估计电路有问题,不会修,就把电芯拆了出来。

还有淘宝上十几块买的磷酸铁锂的启动电芯,一起做了个外壳。
45W的双向快充板子,可以显示电量的电压表,保护板,很简单的电路也没啥别的都是买的。

简单东西不用编辑图片,凑合看

网友A:
做的真好看,荧光绿的外壳,鲜艳明亮,有这种成品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看,荧光绿的外壳,鲜艳明亮,有这种成品卖就好了。

假货宝上买防水盒DIY...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B:
这外壳怎么做的?

网友C:
不是取消公摊面积了吗?里面几个空仓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取消公摊面积了吗?里面几个空仓是干嘛的?

原来是打算都用带usb口的,不想做高,就旁边加个仓,把usb口放到电池上表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怎么做的?

自己画图,淘宝找人3D打印的。

网友:
大板砖啊

网友:
这壳子打的真漂亮

网友:
3D打印就是好

网友:
选用这个颜色的外壳比较醒目

网友:
做的真好看

网友:
感觉空间利用率不够高,还有好多空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画图,淘宝找人3D打印的。

多少钱啊?

网友:
会自己建模就是好

网友D:
充满不到1周就没电了不是估计电路有问题,二十肯定有问题,可以试试松香大法看看哪里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满不到1周就没电了不是估计电路有问题,二十肯定有问题,可以试试松香大法看看哪里漏电 ...

感觉是均衡电路有问题,一直再均衡电压,电感一直热。懒得弄了,好几年的东西了,就用过几次,外壳粘手了,不折腾了,换个壳子就专注启动。

网友:
2A 的动力电芯,黄鱼大概7元左右,4串30元左右,带线+10元,楼主十几块买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
等我有钱了买它两台3D打印机,一台用一台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