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红米K50 如何刷回 MIUI ?

楼主(2025-01-23):
  红米K50的原生系统,是基于Android 12的MIUI 13系统。
  新购入9.5成新一个,发现系统变成了 小米澎湃OS 1.0.8.0 ,导致收藏的常用APP,无法安装。如图:

请问还能刷回到MIUI 13吗?
难度如何?还需要BL(Bootloader)解锁吗?

网友A:
这是全系防诈骗了

网友:
是你软件不支持高版本系统,要想装你只能买老款机器

网友:
wifi数据线是啥?枫叶播放器换成荐片播放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系防诈骗了

跟诈骗无关,是强制引导从它的应用商店下载,国产这些垃圾货系统都有这类限制需要挨个选项找到关闭...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语无伦次……Readmi K50

网友:
我就没升级到澎湃系统,还停留在MIUI系统养老

网友:
这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表现,都是老版本APP和新版手机系统不兼容导致的;同样,新版本APP也安装得不到老版本的MIUI系统上,我的红米2安装的一些APP都是以前的版本,都无法升级APP。

网友:
查看你的原来手机系统是多少?然后到米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刷机包

网友C:
为毛要从米柚升到澎湃?赶快退回或刷回旧包。否则你保留的app都得over!

网友:
安卓版本太新老软件可能不兼容,这些软件没新版本是有原因的,你这些软件到底有什用途,是不是有其他替代,比如这个wifi数据线不就是为了wifi传文件么?小米自带文件管理就支持,常用的文件管理器比如es,se也可以支持,早不需要安装这类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毛要从米柚升到澎湃?赶快退回或刷回旧包。否则你保留的app都得over!

查了一下。
红米K50的原生系统,是基于Android 12的MIUI 13系统。
我入手时,如图变成了 小米澎湃OS 1.0.8.0

请问还能恢复回到MIUI 13吗?
难度如何?还需要BL(Bootloader)解锁吗?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要解锁才能刷回去了,我的k40反正买来到现在没升级过系统

网友:
可以售后去咨询一下,免费帮刷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诈骗无关,是强制引导从它的应用商店下载,国产这些垃圾货系统都有这类限制需要挨个选项找到关闭...

当然有,里面内置反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
红米K50的原生系统,是基于Android 12的MIUI 13系统。
我入手时,如图变成了 小米澎湃OS 1.0. ...

解锁很麻烦,现在收得非常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