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罕见的交流声故障-现代HY-480音响拆修

楼主(2025-01-23):
老家的表哥让找一对音箱回去,说是过年想热闹一下,放点音乐之类的,对于这种要求不高的,二手的2.1的多媒体低音炮是最好的选择,又有低音,主要还是便宜

昨天在废品站那里捡回来一个,同时还有一个便携式充气泵,由于机器是完整的,也没试,直接就拿回来了,回家一试,三个喇叭全部是交流音,只能修了,毕竟花了十块钱不能丢

卫星箱两个喇叭,应该都是真的

看拆

用的是三片tda2032,一片4558运放,其它都可以忽略,没什么,能差的绝对不用好。成本压到极致。

看变压器,双12v的

总电压ok

两边电压都正常

量整流二极管ok
在线量电容,感觉不对,果然不对,于是拆下电容,脚都断了

这样坏的,还是有点少见的,胀开了

旁边的跳线都生锈了

找个一样的换上,能换一个,绝对不换两个

到这里,我非常自信地把机壳装上,再试机,以为秒杀了的,谁知道试机发现,有一边声音失真沙沙的
把前级拆掉,单板测试,还是有问题,把旁边的电阻电容全部量过,都没发现问题,tda2030电压全正常,对比旁边声道的
只能拆下tda2030了,这感觉生锈有点严重呀,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换一片2030试试看了

换上拆机的tda2030,测试ok,再来看这个坏的tda2030,想不明白呀,会不会是没坏呀,只是胶引起的漏电?于是再它清理一下,刮干净,再装回去测试,问题又来了,确定是tda2030坏了,这种失真的坏法,我还是没碰到过的。这玩意一般坏,直接就烧掉或者炸开的。

拆下旁边声道的来看看,也生锈,但是没那么严重,也有可能用的是差的导热硅脂影响到了

这次先测试一下再装机

END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还学到了知识:“tda2030坏了,这玩意一般坏,直接就烧掉或者炸开的。”

网友A:
前面说TDA2032,我还有点懵,感觉自己见得少。

网友B:
这种老的音频放大IC,也只能在老的音响设备上才可以找到;谢大师,有着过硬的维修技术,看电路板和电容上锈迹斑斑的,我早就扔垃圾箱了,你却信心满满地处理干净,而且还修好了这老古董,值得学习啊。题外话:什么韩国现代音响,背面的参数都是中文,什么信噪比,失真,这是怎么回事?标上韩国,就当进口电子产品卖,价格是不是高几倍。

网友C:
2006年5月20日的板子,能上三个2030A+一个4558,已经算高档货了。一般档次上的是2003或2006。

网友:
TDA2030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相当厉害,对什么都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TDA2032,我还有点懵,感觉自己见得少。

打错字了,没注意

网友D:
你信不信,你老家表哥绝对不满意这音箱,老家房子大,这小喇叭声场不够,最起码上6.5寸书架箱,我曾经5寸的书架在我书房还满意,拿回老家在放客厅,哪声音真惨不忍睹,跟收音机没什么两样,乡下空间大,一定得上独立功放推6.5寸以上的音箱才有点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信不信,你老家表哥绝对不满意这音箱,老家房子大,这小喇叭声场不够,最起码上6.5寸书架箱,我曾经5寸的 ...

我很赞同。我六寸的扩音器放自己房间感觉声音很大,放教室就很一般。前些天回老家吃酒席,看见主人一个移动点歌音箱,喇叭可能十寸见上,才有点大喇叭喊人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赞同。我六寸的扩音器放自己房间感觉声音很大,放教室就很一般。前些天回老家吃酒席,看见主人一个移 ...

教室6寸真不行,最少要8寸以上的双音箱才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的音频放大IC,也只能在老的音响设备上才可以找到;谢大师,有着过硬的维修技术,看电路板和电容上锈 ...

这玩意,就是假鬼子,套个名字卖的,人家哪会生产这种垃圾玩意儿。国内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赞同。我六寸的扩音器放自己房间感觉声音很大,放教室就很一般。前些天回老家吃酒席,看见主人一个移 ...

差不多得了,就在房间里面用,不放外面,房子也不算大,我懂的,满意?那是得花钱的,免费的你能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信不信,你老家表哥绝对不满意这音箱,老家房子大,这小喇叭声场不够,最起码上6.5寸书架箱,我曾经5寸的 ...

那是得花钱的,这个不收费的,他还敢不满意,那就打款呀

网友E:
手机很像当年的相亲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很像当年的相亲对象。

你问一下她现在是不是做主播了

网友:
电容裂了,电解液漏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6年5月20日的板子,能上三个2030A+一个4558,已经算高档货了。一般档次上的是2003或2006。 ...

2030九十年代大部分音箱都在用,又不是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喇叭没变形,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电容的坏法感觉有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