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显示不全的凯迪Kaide KK-848短波王

楼主(2025-01-23):
买收音机的时候送了一个凯迪KK848,可惜显示不全,因此想着拆开来看看,试试能不能修复。

拆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不过,修好,目前还没那个本事,就给大家看看拆机图吧!

楼主:
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出是啥芯片!

网友A:
液晶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B:
显示不全把显示屏的导电橡胶和电路板用橡皮擦擦擦,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要么斑马线断了,要么脏了接触不良

网友:
当年地摊机,好用

网友:
有可能是斑马线的问题

网友:
显示缺少笔画

网友C:
这机器有年头了呀

网友:
如果是显示板有问题了还好处理,集成电路坏了就只能换新

网友:
感觉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排线接触不良?

有可能腐乳,不过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有年头了呀

估计至少有十来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不全把显示屏的导电橡胶和电路板用橡皮擦擦擦,一般都可以解决

没看到有导电橡胶,是软性印刷线路连接的!

网友D:
液晶屏是硬连接吗?揭开贴纸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没有就把那块铁片焊掉,检查遮盖部分。

网友:
排线热压一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个短波收音机  不过短波里面只有一两个电台,你们的短波(非FM)能收到几个电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屏是硬连接吗?揭开贴纸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没有就把那块铁片焊掉,检查遮盖部分。 ...

这个动作太大,就马马虎虎听着吧!懒得动了!

网友:
咸鱼15元包邮都8年多了,还是外观9成新,正常使用机器了。一直无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