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偶撸的转盘和不锈钢盘子,简单凑一个转台!

楼主(2025-02-06):
幸福的春节假期一晃就过完了,在继续俯首做牛马之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呀!
------------------------------------------
此前有个偏小的塑料转台,打理花花草草的时候不能放重的花盆
虽然家里还有个做蛋糕的转台,但显然LP不会准偶用

手持红包,在马老板家兜兜转转,陆续撸了转盘和304不锈钢盘子

小的17cm,大的23cm,红包后合计7块多

这种拉丝工艺,圆心好找

4寸的转盘,不到3块

满珠,据说最大承重30kg

小盘子做底座

由于4寸转盘较大,与底座接触面用尖嘴钳整形成凹型

方便贴合小盘子底面

为不在盘面上有突出点,就不打孔装螺丝固定
选择胶粘,表面用砂纸打毛

思考良久,决定大盘子也倒扣放置
中间画上俩垂直线,交点在圆心,方便转盘定位

涂上免钉胶

对准粘在大盘子上

继续在转盘上涂胶

小盘子就只能靠眼来对位了,好在是藏在下面影响不大

三者就是夹心的三明治结构

为保证粘接牢固,用10几斤的乌龟缸压一天

第二天就可以用这个转台愉快打理偶的花花草草了

成本不到11块钱,就能凑出一个全金属的转台来,用来打理花草、做点泥塑也是相当不错的
翻过来还能临时充当旋转果盘用

网友A:
旁边四个角应该剪掉,并且两个盘子应该反扣,盘底对盘底!

网友B:
这是把撸的材料用的极致

网友:
有创意,赞一个。俺薅的盘子都是14cm的,主要是除了红包花最少的钱或者直接是零元购。

网友:
真是把diy用到了极致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
经济实惠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四个角应该剪掉,并且两个盘子应该反扣,盘底对盘底!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后来再仔细看楼主的图片,原来他是用盘底来做平台,如果盘底对盘底,装东西可以,但尺寸不合适的花盆可能就不好放了

网友:
我撸了盘子来装骨头,鱼骨,鸡骨,排骨

网友:
还挺精致的

网友:
手持红包撸好盘

网友:
思路打开,这盆花一下子就精致起来了

网友C:
我觉得免钉胶效果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免钉胶效果一般啊

是不是应该考虑铸工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四个角应该剪掉,并且两个盘子应该反扣,盘底对盘底!

这些都考虑过,四个角留来增加接触面积,盘底对盘底不合适做陶艺和放大点的盆

网友:
不错
成本不高

网友:
加个太阳能马达,有太阳照就自己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撸的材料用的极致

过奖了,都是瞎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