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何激光打印会出现整片空白?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2025-01-23):
前几天好好的,
这几天打印不知道为何经常会一些页面出来大片空白,
看了下粉盒,里面的碳粉满满的,为何会出这种问题

同一个文档打印了两次,空白的地方略有区别

网友A:
要换硒鼓了,空白的地方没充上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硒鼓没充上电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不是原装鼓吧?

网友B:
缺粉也有这种症状,你这打印效果好差

网友:
感光鼓的问题,您看硒鼓是不是光亮亮的?

里面有粉吗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定影辊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换硒鼓了,空白的地方没充上电

为何有时候是正常的,有时候又不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粉也有这种症状,你这打印效果好差

加满粉了,还是这样

网友:
还有可能是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定影辊脏了

问题用另一个墨盒,文字打印没问题,但是纸张边缘黑黑的,这是什么问题?

另一个墨盒漏粉么?可是为何漏粉,文字打印就没问题了呢

网友D:
鼓芯或粉盒刮板出粉不均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鼓芯或粉盒刮板出粉不均匀的问题

粉盒刮板出粉不均匀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粉盒刮板出粉不均匀有办法修复么?

其实可以把刮板拆下来,用不纸把刮板上积留的粉擦除就可以了。我分析了一下,可能代用粉质量和空气中的湿度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一些粉凝结在刮板上,造成出粉不均。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把刮板拆下来,用不纸把刮板上积留的粉擦除就可以了。我分析了一下,可能代用粉质量和空气中的湿 ...

刮板变形是否也会导致打印出现大块空白?

网友:
粉不好结块 分不够了,鼓不好了会连续白条或者连续多印逐渐严重,激光组件有灰尘或者纸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