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GUGE G888型号的破壁机,查到问题所在缺不知怎么修

楼主(2025-01-23):
里的德国牌子GUGE G888型号的破壁机,在家放了好长时间没用,今天冬天老婆想起来早上打豆浆,正常用了有2个多月吧,一次早上发现豆没有打,认为是没有放好杯子和外罩的问题,就重新放置后就上班去了,谁知第二天晚上老婆准备预约打豆浆时发现触摸屏不能出现浓豆浆的选项,出来的都是冷饮的选项。后来发现原来杯子的上的盖子一直用的都是打冷饮的盖子,换为热品的盖子后就能正常出现热饮的选项,然后就又预约了早上打豆浆,但等早上起来一看,豆子还是豆子就没有打碎。问题来了,只好拆开检查,看保险啥都是好的,然后冷饮、破壁功能都能使用,电机都可以正常转动,但是在选择浓豆浆选项后启动观察,发现:杯子开始加热,然后过几分钟后电机转动了几秒(此时,显示屏显示正常温度、电机速度为1),等加热一会后电机速度又显示速度1时,电机就不再转动,温度加热到将近100度时,显示屏显示速度7,但电机还是不转动。趁热测了电机线圈上的温控开关是正常导通的。看电机供电电路,是220v通过一可控硅连接的,然后可控硅通过一三极管控制,此三极管是与一光耦控制,光耦受CPU控制,分析冷饮电机正常运转,应该此电路没有大的问题。网上搜索看到抖音上有人介绍修一其他品牌的破壁机是故障现象跟我这个类似,是温度探头的问题造成了此故障,就拆开杯子底部找出温度探头,也没拆下测量就网上下单一个100K的NTC探头,想着换上就好,在等探头时,又把杯子底部探头给拆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在室温(23度)下阻值为40多K ,手指放上后阻值变小,通过查网上资料NTC热敏电阻一般都是负温度系数,且阻值一般都是10K、15k、40k、50k等的阻值,认为买的100K的应该不合适,就又下单买了个50K的。50k探头到手后换上去后,故障依旧。今天中午仔细查看线路发现:在外罩上还有一个探头与杯子底部探头并联后进入主板,测外罩上的探头是开路状态,但不知道此探头的阻值为多大,暂时没法修复。请有经验的坛友指点,谢谢!!!  在此也吐槽下NTC热敏电阻的生产厂家,探头的阻值种类那么多,偏偏又不在器件上面标识,现在的电器又基本没有电路图,造成维修时不必要的困扰。

网友A:
把买的先换上再说。

网友B:
10K的占多数,一般都是用的10K的

网友:
就是不让你修,让你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买的先换上再说。

买的50K的换上后故障依旧

网友:
每种阻值的传感器都买来一个,总有一款适合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的占多数,一般都是用的10K的

10K的罩子探头与50k的探头并联,那么阻值为8.3k 左右,晚上回去弄个10k 左右的电阻并上试试看。

网友:
就没准备让你修,看起德国的品牌也不咋地,也会坏。

网友:
比我家的破壁机贵老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温控电阻最好是从大到小换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估计是什么保护了。

网友:
热敏电阻能在常温状态下感受人体手摸的温度使其阻值变化,说明感温头是好的,换个思路查找故障吧

网友:
淘宝安排复活

网友:
功能越多越容易坏某一种

网友:
越智能的电器故障率越高……

网友:
是不是电机上的温度保险坏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榨汁机而已,改个名字就赚大钱了

网友:
买一套热敏电阻慢慢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