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10块钱的凯隆DSP机器!Kchibo KK-D901

楼主(2025-01-23):
10块钱买了一个凯隆机器,成色有点差,不过还能正常使用!时间也能正常设置!这个型号找了一圈没找到,也不知道有些啥其他的功能!
就拆开来看看吧!DSP机器,内部的确简单多了!没啥东西!

网友A:
收音机除了听调频,其他的波段都无用了,能听就成,再高级也无用武之地。

网友:
以前觉得DSP是高端,能带个数显都很高级了,现在怎么感觉DSP才是低端?

网友:
这个收音机看了还行

网友:
挺简单的,一颗牛屎就全搞定了。。谢谢分享

网友:
牛屎芯片能做的那么好也算是很牛逼的了

网友:
这价位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
确实很简洁的!没有中周啥的。

网友:
不拆更好了,外表可以

网友:
感觉没啥用,现在听收音机的少了

网友:
是够简陋的

网友:
收音机就开车的时候听听

网友B:
10多年的机子了,收音还不错吧

网友:
使用牛屎芯片啊

网友:
看起来后盖上面的电路板就是为了固定这些插座、电位器、调谐滚轮等元器件。

网友:
没什么玩头

网友:
做工一般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除了听调频,其他的波段都无用了,能听就成,再高级也无用武之地。 ...

短波有用的,中波不太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多年的机子了,收音还不错吧

收音还行,调频自燃不用说,中短波居然还能收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