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欧雅仕LED台灯MT-608,附:61YL、72YL、76DYL、84YL丝印开头的恒流驱动器芯...

楼主(2025-01-23):
该台灯接上220V电源,不亮

铭牌上的参数信息

拆开灯头部分,该灯LED模块采用铝基板

实测各LED发光二极管均正常,采用5并3串连接

经过检查,发现LED恒流驱动器整流桥堆短路,将整流桥堆代换后,LED不亮。进一步检查,发现次级滤波电容实际容量为2207nF和标称容量为2.2uF(即2200nF)/50V误差不大,用LCR多功能测试仪测Vlose=7.5%(Vlose为耗散系数)、ESR=9.5欧姆(ESR为等效串联电阻)等参数偏大,用Vlose=0.6%、ESR=0.73欧姆的2340nF(即2.2uF)/50V,代换后,LED仍不亮。偶然发现将该次级滤波电容取掉后,LED可以发光,好像亮度不够。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可以参考34楼回复。

2.2Fu故障电容用LCR多功能测试仪实测的参数

2.2Fu正常电容用LCR多功能测试仪实测的参数

SD6601AS应用原理图

LED恒流驱动器丝印为61YL6W2LP,实际型号为士兰微的SD6601AS。

LED恒流驱动器背面无原件

取掉隔离变压器,用NE555自制的《线圈匝间短路测试器》测试该隔离变压器不存在匝间短路。

最后分享:士兰微LED恒流驱动芯片丝印型号对照表

网友:
做工挺一般的

网友:
散热片薄弱点

网友:
采用5并3串连接的灯板,可以使用常见老款3W12V,300mA以下恒流源代替。目测整流桥打火损坏,次级滤波电容是给LED端用的,可以替换一个容量大一些的看看。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小测试仪蛮好的!

网友:
做工一般啊

网友:
散热还得来

网友:
散热稍微差一点

网友:
铝基板,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一般,能用,感觉也只能是台灯。亮就行。

网友:
这也未免太过简单了吧!

网友:
现在最头疼的就是看到丝印,网路上很难找到对应的资料

网友:
换个次级滤波电容

网友:
有变压器感觉靠谱点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改USB供电比较好

网友A:
质量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一般般啊

一个小众牌子,不是什么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