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本兰达电源EWS15-12 拆机

楼主(2025-01-23):
偶然得到一块有问题的电源,描述的 有故障,220V输入,输出电压12V到15V,电流1.4V到1.8A可调,通电后输出电压只有几伏或者无电压输出,有时候有轻微“吱吱”声,拆开后看看。

楼主:
英文 在新加坡组装,

网友A:
查出毛病了吗?这做工相当好。

网友:
做工相当好

网友:
拆了也吱吱啊

网友:
是电流啸叫?是硬件松动产生的共振声音?还是其它声?,,谢谢分享

网友:
检查取样部分,特别是取样电压组的电容容量,紧凑电源一查一个准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滤波电容和低压输出电容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楼上的坛友好厉害!一眼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网友:
做工用料扎实

网友:
这小功率的

网友:
居然用100UF的高压电容,够浪费的

网友:
做工真好,值得折腾

网友:
感觉做工可以。修好也没有?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出毛病了吗?这做工相当好。

谢谢回复 ,我还没有 完全拆下来

网友:
第一次看到,以前基本上都是国产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