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佳能iR2625,故障代码E000025-0001

楼主(2025-01-23):
外观/网络图

车间的打印机突然打印不了,故障码E000025-0001

换了粉盒还是不行,还是提示粉不足,售后怀疑是下粉组件有问题了。

拆了一堆螺丝 ,看到激光器了

这个就是下粉组件,检查了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重装上就好了,莫名其妙的故障。

机器里居然一个大蜈蚣,还是活的,这个大小看不出来,实际有10多厘米,可能是打印机温度高

网友:
酒赶紧泡起来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条蜈蚣的锅?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A:
蜈蚣不要扔,越大越值钱,活的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蜈蚣不要扔,越大越值钱,活的卖掉

也可以自己泡酒: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754464139274980

网友:
原来里面钻进虫子了

网友:
大概率就是蜈蚣的原因,检测到不明生物入侵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B:
这东东有好多个脚啊!想起我夫人给我说的那个笑话了,唉......

网友:
手艺高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有好多个脚啊!想起我夫人给我说的那个笑话了,唉......

蚂蚁与蜈蚣结婚。
新婚的第二天,蚂蚁朋友问其感觉如何。
蚂蚁唉声叹气道:“别提了,我昨晚掰开一条腿不是,又掰开一条又不是,他妹的我掰了一夜的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蚂蚁与蜈蚣结婚。
新婚的第二天,蚂蚁朋友问其感觉如何。
蚂蚁唉声叹气道:“别提了,我昨晚掰开一条腿 ...

我夫人说的不是你这个。
说:一群小动物聚在一起,商量着有个紧急的跑腿的任务该让谁去,后来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致觉得这个紧急的任务应该找个腿多的伙伴去(因为事情急,肯定很费腿么,再说腿多肯定跑得也快),结果蜈蚣被大伙选中了。蜈蚣说请稍等,我去准备下,说着进了屋......小伙伴们等啊等,都日落西山了还没见蜈蚣出来,着急了,在门外喊:“你在准备啥呢?还不出来!”
“再稍等下哈,我还在穿鞋呢!”

网友:
看看是否废墨回收堵塞导致,清洗一下就好

网友:
10多厘米够大的,多整几个泡酒用

网友:
打印机有Bug,需要debug

DEBUG是计算机排除故障的意思。马克2号(Harvard Mark II)编制程序的格蕾丝·霍珀(Grace Hopper)是一位美国海军准将及计算机科学家,同时也是世界最早的一批程序设计师之一。有一天,她在调试设备时出现故障,拆开继电器后,发现有只飞蛾被夹扁在触点中间,从而“卡”住了机器的运行。于是,霍珀诙谐地把程序故障统称为“臭虫(BUG)”,把排除程序故障叫DEBUG,而这奇怪的“称呼”,竟成为后来计算机领域的专业行话。如DOS系统中的调试程序,程序名称就叫DEBUG。DEBUG在windows系统中也是极其重要的调试操作。

网友:
大型打印机

网友:
意外获得宝贝,恭喜恭喜

网友:
找找看,还有7位同门师妹呢

网友:
这种故障不多见

网友:
看来是出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