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两串锂电池分别0.5AUSB线性充电模块,避免5V升压充电可能造成的危险过充

楼主(2025-01-23):
       做这个模块的初衷是,想在给万用表改两串锂电供电时解决充电安全问题,传统的方案是用DCDC升压充电+均衡电路的方案,比较复杂,于是就想了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一开始想到了平衡充,但是平衡充比较麻烦,需要两路独立的充电头供电。
       为了更简单点,就想到了“分时平衡充”或者叫“顺序平衡充”,这个相比于5V升压充电的方式,各有利弊:
       利:可以在没有均衡电路的情况下避免两串电池不均衡导致的危险过充,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用考虑两节电池的匹配问题,甚至容量差异巨大的电池也可以串联用我这个模块充,当然这种情况,放电能力存在木桶效应,取决于容量小的电池;
       弊:由于不是同时充电,要等两个电池都充满才能用,例如只一节充满,另一节刚开始充就拔掉不充了,那么此时放电能力取决于没充满的这节电池,存在木桶效应。
  • 此模块基于9017R.(4057通用)线性充电IC和LM358运放构成的比较器以及一个双刀双掷继电器实现通过type-c取5V电压对两串8.4V锂电池的分别最大0.5A充电(单串锂电池容量需≥1Ah,小于1Ah需降低充电电流,小于0.5C的充电倍率较为安全)。此模块已上传硬创社两串锂电池分别0.5AUSB线性充电模块 - 硬创社 (jlc.com)
  •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原理图

网友A:
点赞,能自己设计电路实现功能
但有比你这个更简洁可靠的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9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赞,能自己设计电路实现功能
但有比你这个更简洁可靠的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 ...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还是这样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还用上了继电器

网友:
楼上说的我也不懂,不能分辨谁的好。
无聊发发牢骚,现在的成品真便宜。比单独买个把芯片做,划算多了。
以前买的19元充电电钻的充电器坏了,拆开看了一下,没看到啥明显坏的痕迹,不会修,然后准备买时,发现有1.05元的两串,三串,四串充电模块,输入电压是3之6伏,只是可惜有2块5的邮费,然后其实家里还有一个16.8伏的充电电钻,我平时用笔记本电源接降压模块横流充电,这个买两个用红包就只用付邮费,算下来2块5买两个模块解决两个电池充电的问题也还是挺值得,5伏手机电源随处可见,反正也就偶尔冲冲,可能模块没坏,电池就寿终就寝了。
最后收到货后,使用体验还行,就是挺烫的,感觉买大电流的划算,应为小电流的其实就是少贴了一个R050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能自己设计电路实现功能
但有比你这个更简洁可靠的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 ...

这个跟我的设计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只能说各有利弊,我是一开始就摒弃了这种升压充电方案,想来点不一样的。你可能没有看懂我的设计,我的这个相当于平衡充,只不过是分时平衡充,或者顺序平衡充,我的从电路原理上说是更简单更可靠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用考虑两节电池的匹配问题,甚至容量差异巨大的电池也可以串联用我这个模块充,当然这种情况,放电能力存在木桶效应,取决于容量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坛友的作品跟我的设计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只能说各有利弊,我是一开始就摒弃了这种升压充电方案,想来点不一样的。你可能没有看懂我的设计,我的这个相当于平衡充,只不过是分时平衡充,或者顺序平衡充,我的从电路原理上说是更简单更可靠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用考虑两节电池的匹配问题,甚至容量差异巨大的电池也可以串联用我这个模块充,当然这种情况放电的话存在木桶效应,取决于容量小的电池。

楼主:
我认为用继电器是比较简单可靠的

网友:
这种充电方式比较新颖!

网友:
独立充电,串联放电

网友C:
287 289专用,你这个充电效率太慢了
我这个也是专用设计给万用表用

网友D(2025-04-06):
引用 网友C:
287 289专用,你这个充电效率太慢了
我这个也是专用设计给万用表用

你这个同时充效率是比较快的,分时充太耗时间了

楼主(2025-08-15):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同时充效率是比较快的,分时充太耗时间了

各有优缺点吧,既然选择分时充,那就不会在意充电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