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手持万用表反射膜损坏更换

楼主(2025-01-23):
胜利VC890这个表应该买了有10多年了,但是实际使用时间可能只有数小时。
拨盘式的我不太喜欢,所以一直是放家里当备用表的。

最近拿到公司用,发现显示非常黑,中间一个圆圈处特别严重,显示的字符几乎都看不清楚。
以前看人换过说是反射膜老化导致。

某多多看买了一个,花了几元钱买回来发现没有用。

这种膜是装在显示屏表面,不是显示屏后面的。
应该要买银色那种才行,尴尬。
后来想着既然是反射用的,那用铝箔胶带行不行呢。

于是找到铝箔胶带,开始用可以粘贴那一面,发现装上去还是不行。
那就用另一面没有胶的,有2个塑料条可以卡住。(图上的胶条安装方向反了,后来改正了)

先试了一下,显示正常,但是需要用力按住显示屏才正常。

虽然4个螺丝已经拧紧了,清洁了显示屏和斑马条也没用,
必须用手用力按住显示才正常。
后来试了很多次,在里面塞进去一点纸片,再拧紧螺丝显示才正常。

今后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

网友A:
能说真心话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真心话不?

太丑了?

网友B:
我也是花了几十学费才找到反光膜接近的代替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花了几十学费才找到反光膜接近的代替品

哑银标签纸?

网友:
其实我想说你直接贴个白色胶带就可以,甚至比你这个效果还好。因为我有个也贴过。。。
我用的是那个白色pet标签纸。

网友:
严重怀疑原来的反射膜没有撕掉

网友:
原来的膜要撒掉,再贴铝胶带

网友:
我认为虽然不大美观,但能够看清楚 量程读数就是好手艺。

网友:
弄得不错还没有报废

网友:
无论怎么样,能用就行

网友:
看看我的效果,求解决办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569-1-1.html

网友:
没那么复杂,反光膜的作用是让笔划显示清晰,若是乐意垫个白纸在后面都行。

网友C:
已搞定,哑银标签纸是反射膜的完美替代材料,看我换好后的效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94569&pid=17511663&fromuid=13692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搞定,哑银标签纸是反射膜的完美替代材料,看我换好后的效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 ...

+10086

网友:
带点橡胶好像也会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