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宝锋BF528或BF888对讲机并搞了个无线试验

楼主(2025-01-23):
拆了个对讲机,外面和里面标的型号不一样,宝锋BF528或BF888,搞不清楚。

机器基本正常,曾经用写频软件写了个频率,和手里一个北峰BF5118能互联互通,
就是声音很小,接收到和发送的声音都小。对讲机7.4V锂电坏了,外挂两串18650.
拆完看无线发射部分是分立元件,就想着把手里的调频发射板的信号接入到对讲机无线发射部分。
这样接好后可调电源8V供电,电流0.4A左右。
改前调频发射板发射距离有1Km,同样位置用同一收音机接收,
增加对讲机的功放后,调频信号比原发射板明显增强,具体发射距离没测。

直接看图,人老了就懒了,不想编辑图片,芯片型号基本能看清,看不清请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
接收的是3116吧。传统板450坏了?

网友:
怎么个外挂电池好

网友:
请问,红楼梦中南安太妃,是不是这个南安?

网友:
以前玩过无线对讲机互转有线电话,挺好玩的

网友:
能玩无线电的都厉害了,而且比较早,那时候刚开始学就是无线电
我业余学的时候收音机都少了,到黑白电视机了
准备买个对讲机玩玩,朋友建议买宝锋的,现在儿童玩具对讲机都贵
还不如买个稍微专业点的玩

网友:
这还是二次变频的对讲机

网友:
玩这个的是玩什么?电路板?

网友:
高手操作  改造一个太阳能的更好啊

网友:
俺修过两个宝峰的,音频功放芯片坏了,卖了两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
技术不 错,偶尔玩玩对讲机也挺好

网友:
整体铸铝扇热做工还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中框还是挺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