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换反射膜,怎么样才能没有气泡?

楼主(2025-01-23):
看到坛友给万用表换液晶反射膜的帖子,突然想起自己的万用表屏幕也黑了,早就撸好了哑银标签纸一直懒得换,就拿出来换一下试试,结果无论怎么贴都会有气泡,已经废了十几张标签纸了,这玩意很便宜几块钱1000张包邮,如果没有气泡那将是非常完美的反射膜材料,万能的坛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屏上喷点水再贴,边贴边用刮板挂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上喷点水再贴,边贴边用刮板挂平

这个膜带胶的,进水后就不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膜带胶的,进水后就不粘了

汽车膜也是带胶的也是喷点水再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膜带胶的,进水后就不粘了

主要看膜的透气性,如果不错的话,就是按汽车玻璃贴膜方式,喷水贴。  膜下的水分会随着时间蒸发掉。

不过肯定有例外,比如液晶的偏光膜那个是不能喷水的,就是生贴。

小尺寸手工贴用的是打印机的定影滚

网友:
不喷水也可以贴平整,我的山创9205就是一次就贴好的,
喷水也可以试试,汽车膜确实需要喷水再贴,否则这么大面积,咋可能不起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膜带胶的,进水后就不粘了

可以试试,喷过水了再用刮刀刮平,就不会有气泡了,水蒸发干了后就好了。

网友B:
我没有贴过,但是山寨机时代我买过一大张贴膜贴过手机,很简单:不要一次性贴上去,清理干净后,从一侧开始贴,另一侧悬空,用银行卡慢慢刮着膜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贴过,但是山寨机时代我买过一大张贴膜贴过手机,很简单:不要一次性贴上去,清理干净后,从一侧开始 ...

不错,先试了喷水的方法不行,后来不整个揭下来贴,先揭一点,然后一边贴一边揭,完美贴上去了,一个气泡也没有:

网友:
用针把气泡部分捅一下,赶出气泡

网友:
一点点往一边赶着贴

网友C:
贴膜不是手艺人的常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膜不是手艺人的常识吗?

换好了,效果跟原装看不出区别,堪称完美,确实需要一点技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好了,效果跟原装看不出区别,堪称完美,确实需要一点技巧:

用银行卡当刮板,对角或从左往右,或又往左,有条件的话,卡上弄个软垫例如眼镜布或者软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膜带胶的,进水后就不粘了

水干了就粘好了。

网友:
得从一个边开始贴

网友D:
这个可以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的吧

网友: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oled显示屏幕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的吧

对,本来就是用来做打印的标签用的,只不过利用它的银色带背胶特性用来做液晶屏的反光膜是非常完美的替代材料

网友:
交出链接,我也想修复个闹钟。你买的尺寸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