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浸塑工艺

楼主(2025-01-23):
常用的浸塑工艺,软软的胶,怎样自己在家给裸露的金属浸塑

网友:
换种思路,搜硅胶软管,直接套进去。

网友:
这种衣挂是最好用的

网友:
可以自己买热缩管,用吹风机一吹就好了

网友:
这不是火钳么,干啥用的它还套套??

网友:
这种一般是粉状材料,你可以先把需包胶的东西用喷枪加热,然后把塑粉撒上去,再用喷枪加热,再撒,直到达到的要求的厚度

网友:
这种好像是静电涂层,在客户工厂见到过,塑料粉末,喷涂在工件上,再加热

网友:
看着很舒服,也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