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bk650更换新电池无法充电

楼主(2025-01-24):
上周突然发现nas非正常断电了,看了下usp现实供电0秒,算了下时间应该是电池挂了。买了块新电池换上之后发现无法充电,待机功率只有0.8w。电池用其他充电器充电之后插上bk650可以正常逆变,用软件查看状态也显示充电,但电池电量就是一点点往下掉,最后掉完。搜寻各种方法,用软件改过电池日期,无效。看其他apc ups不充电是电容损坏,于是更换了整个电路板上的电容,依然无效。只能来论坛求助大家了

网友A:
我之前的APC 550也是换新电池待机时间短,后来在UPS管理软件里更改一下电池时间就好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1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APC 550也是换新电池待机时间短,后来在UPS管理软件里更改一下电池时间就好了。https://www.mydigi ...

更新过电池时间,没有作用。。。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APC 550也是换新电池待机时间短,后来在UPS管理软件里更改一下电池时间就好了。https://www.mydigi ...

哥们,能提供一下你PowerChute软件给我试试吗?我的PowerChute软件没修改电池日期的选项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