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为什么说净水器是必要的

楼主(2025-01-24):
自来水品质先不讨论,说点实际情况。

就算自来水合格,输送管道存在污染风险,而且现在高层建筑是二次供水污染风险又增加了,且一栋楼那么多户人家难免出几个傻-逼,管道被他们一顿乱搞乱改污染风险又变大了。

总结自来水不可靠。

我自己diy的ro机,实际运行成本,三人喝水做饭0.2元每天,用的都是高级配件,特别优化设计,过滤效果吊打市面民用ro机。学习研究半年,买配件花了一千,解决了余生喝水安全问题。比天然气烧开水喝还划算,喝茶配个小米烧水壶,爽歪歪,夏天无限量喝凉水。

手残dang不要轻易模仿哥,管道漏水造成的损失可大可小。

楼主:
再说个关于喝水的笑话,某机关单位内部矛盾造成人心生怨恨,就一直往饮水机里下母猪催情剂,持续投放两三年后才被人发现。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在一个乱象丛生的地方。

网友:
总有刁民想害朕!

网友:
我家离水厂近,而且一直以来水硬度不高,煲水很少水垢,但是净水的宣传太过了,熬不过女人要装净水机,原本用超滤就行,但是第一台超滤爆缸了,后面她买的飞利浦用了原来的那套滤芯报废后又换一台主机

网友:
2楼坛友说的事,类似的听过,和这个对应的据说还有密码杯,这个。。。还真没去探究过。

网友:
信则有不信则无。。。。

网友:
我们是居民楼,在楼顶用水塔供水,在家安装了二次过滤确实使用安心多了.具体效用这个很难说,感觉有点像疫情期间要求戴口罩.

网友:
安全第一,毕竟水是生命之源,自来水真的不放心。

网友:
当前净水器是有必要的。

我全屋净水+ro纯水机。

网友:
咋把猪肉鸡肉里面的激素过滤出来老哥,
喝自来水我不怕,我怕肉蛋奶菜里面的各种激素

网友:
这个还是有必要

网友:
这个不是必要和不必要的问题,明显好喝了,我的成本是400块,这点钱不出才是亏的

网友:
我还看到过,一个人往马桶水箱里倒了一点蓝色的除垢剂,然后发现家里洗菜的水龙头出水也变蓝色了

网友:
我想看看楼主一千多的系统。
我现在看淘宝diy汇通800g的也就七百,高楼确实要注意二次污染问题,所以我还想买个大白瓶,做总过滤

网友:
水这么不安全,净水器不可靠,应该在家弄一套蒸馏水的设备。

网友:
你们这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怕水污染怕空气污染怕食品安全,我们劳动人民不矫情,吃着地沟油也是红光满面

网友A:
想知道往饮水机里下母猪催情剂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往饮水机里下母猪催情剂的影响

好像有过报道,下药者被抓了,怎么判就不知道了。受害者的症状包括但不限于肥胖、患病(还是比较少见的病)等等,至于受害者中有怀孕的,这个很难认定与催情剂有直接关系,毕竟如果你母胎单身没那啥生活,怎么催情都没法怀孕。
那家伙往公用饮水机里投兽用催情剂,好几年了,好几位同事中招。也不知道能否按投毒、危害公共安全判刑量刑

网友:
嗯,公共场所用水先看看水箱有没有防小人的措施

网友:
家庭安装应该是比较好的,除了对身体好以外,对热水器、开水器和水龙头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