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天际炖锅不显示字最后换板搞定

楼主(2025-01-24):
天际炖锅不显示字最后换板搞定

原来按键失灵,换了按键后一段时间就不显字了,买新的套件要60-70,一个二手锅也没多少,只能放弃,搁置一两年都决定丢了,咸鱼找到卖家买了不同款的板子,最后改了按键位置后可以使用,最近都用它钝汤给孩儿们喝。

网友:
又能过年用了

网友:
换板子更直接

网友:
我依旧用的机械的

网友:
感觉你应该能修好屏幕

网友:
技术不 错,能找到配件维修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这种是否是屏幕的针脚虚焊了?

网友:
我有个差不多的 基本也不怎么用 去年有一次炖到一半发现断电了 最后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坏了

网友:
这是两个锅仔片只有一个在干活啊

网友:
这种不尝试液晶脚修修?

网友:
没用过,锅体式塑料的。。。谢谢分享

网友:
不能直接换屏幕吗

网友:
这样修好感觉不保险

网友:
塑料炖锅?第一次见啊

网友:
修好过年炖肉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种屏一般的厂家定制的,除了换板换屏,没别的办法。

网友:
这也能修,外表完美

网友:
这个同品牌机械电炖锅焖鲍鱼一流了,老妈最爱这样用了

网友:
看坛友乾坤大挪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