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高层电动车、新能源楼上飞线到楼下充电的想法,只夜间使用

楼主(2025-01-24):
物业一般不让飞线充电,要么隔几天就要剪线,充电桩又太贵不好找,但晚上一般不管。我想买个这种可以遥控放线,收线的绞盘。这种是车载用的,很小巧。可以放在窗口等容易飞线下去的地方,想充电了,就晚上停好车在楼下
不影响他人过车的地方,用遥控器放线下去,第二天早上,用遥控器把线收上去。物业晚上也不会去管,白天反正线也都收起来了。大家觉得可行吗?

网友:
不要省小钱坏大事!!!安全至上!

网友A:
我也在想,不过我有控制模块,可以控制正负极反转的那种,但是因为限位搞不定,还有就是怎么固定线?我这功率小问题倒不大,你那汽车充电至少是3K瓦的,还要考虑功率啥的。

网友:
层高低的话试试也不错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因小失大。
邻居有没有意见?
万一起火烧了一栋楼,你得赔吧,这也没有保险,就不说造成人员意外,就是运气好,只有财产损失,一辈子辛辛苦苦都白干。
这个风险收益杠杆我要说和边境线上那些违法勾当有得一比你估计还听不进去。
你要说你搞的安全,自己接线,线用的粗什么的,不会着火,当我没说。

网友:
大功率的,老老实实弄充电桩

网友:
安全第一。一但电线起火,高层外墙着了,估计你有几套房也顶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因小失大。
邻居有没有意见?
万一起火烧了一栋楼,你得赔吧,这也没有保险,就不说造成人员 ...

对 要是农村自己的房子就算烧光都无所谓  现在城市 好多人的一起住 就怕他赔不起。。

网友C:
高层电动车充电时很麻烦,物业从安全角度考虑肯定不会让你飞线充电,但是他们的充电桩如果折合成度电成本差不多2元了,以我所在的小区为例,8小时2元,4小时1元,比在家里充电贵了许多,但是我仍然不建议你搞这种遥控绞盘飞线充电,虽然你可以省几个钱,但是你想想,你要充电多久才能把你投资绞盘的钱省回来,要想省钱,最好的办法是控制好充电次数和时间,避免频繁充电,冤枉花钱。

网友:
自己建个充电桩才是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层电动车充电时很麻烦,物业从安全角度考虑肯定不会让你飞线充电,但是他们的充电桩如果折合成度电成本差 ...

可以自己装充电桩, 免费的  ,电费也是自己的  。物业不能阻止。不过你说的要是电瓶车就划不来了。。电瓶车一年也用不了100块,,,

网友E:
楼层四楼以下还行,高了就危险了

网友F:
电线放在绞盘上,每天旋转2次,更容易破损

而且火灾的发生往往都是深夜

网友G:
得不偿失呀,投资大几百能给小电驴充多少电呀,另外出了问题那就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想,不过我有控制模块,可以控制正负极反转的那种,但是因为限位搞不定,还有就是怎么固定线 ...

搞个两千瓦的,应该没问题,线材用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层四楼以下还行,高了就危险了

就是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得不偿失呀,投资大几百能给小电驴充多少电呀,另外出了问题那就更麻烦了。 ...

我现在的电三轮,每天都要充电,物业充电桩充一天要3元。如果家用电,也就1元不到吧,挺省钱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线放在绞盘上,每天旋转2次,更容易破损

而且火灾的发生往往都是深夜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装充电桩, 免费的  ,电费也是自己的  。物业不能阻止。不过你说的要是电瓶车就划不来了。。电 ...

没车位,咋装?小区都是地上公共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