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因手贱导致车机有噪音、脉冲音

楼主(2025-01-24):
求助,因手贱导致车机有噪音、脉冲音

早期接线测试都没有问题,外壳开好孔之后接好线,打算扩展AUX及TF卡时,可能连锡了,导致车机出现噪声及脉冲音,实在不舒服。
换过蓝牙芯片晶振,无用,断开晶振车机不工作,有没可能是那个管TF卡或aux的八角芯片故障?

网友A:
你这车技也够老的  应该是05年前的  都20年了  连个USB都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车技也够老的  应该是05年前的  都20年了  连个USB都么有,,,,

后面5芯的插头就是连USB的,本来想加装在面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车技也够老的  应该是05年前的  都20年了  连个USB都么有,,,,

杰里方案,应该是四五年前的产品。
完全不算车规级用料。

网友:
丢掉,换一个继续折腾,反正这东西不贵

网友C:
汽车的共源干扰,测试时不开发动机或用的其它电源就正常,装上车用汽车上的电源就会产生,要解决要多调整,净化电源或改善接地,但很难根除,除非电源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杰里方案,应该是四五年前的产品。
完全不算车规级用料。

什么车子的  连个三防漆都没有 难道是老头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的共源干扰,测试时不开发动机或用的其它电源就正常,装上车用汽车上的电源就会产生,要解决要多调整, ...

单独车机,用可调电源,笔记本电源测试,都有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的共源干扰,测试时不开发动机或用的其它电源就正常,装上车用汽车上的电源就会产生,要解决要多调整, ...

附议

网友:
一般是通过供电干扰,看看地线走线有没有哪里断开

网友:
动了那里就找找动的地方看看

网友:
既然猜到连锡,为什么不弄一下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车技也够老的  应该是05年前的  都20年了  连个USB都么有,,,,

05年有JL?杰里?

网友:
一个一个模块地断电断信号测试,比如断开功放部分,在解码芯片音频输出脚另外接一个小功放,或者断开屏幕供电,或者给功放模块另外输入一个音频信号…

网友:
用三节18650串联试试;查一下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实在不行就上示波器呗

网友:
用电池供电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是05年的我都笑了,以前的车机做工有这么差吗》

网友:
是不是电源引起的,要是器件损坏不会仅仅有噪音,用电池代替一下试试,噪声问题看看外壳负极连接的怎样,外壳接地不良也会有噪音

网友:
这种国产车机不值钱,还不如小黄鱼搞一台二手合资或者进口车机!

网友:
逐个查找焊接及动过的地方,实在不行就只能推到重新制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