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微波炉千万不要买电子开关的

楼主(2025-01-24):
不怕大家笑话,本人以前没用的微波炉。前年买了一台微波炉,买的是这种电子开关的面板式,结果买回家一看待机功率2瓦,每次用完都要拔插头,用的时候再插上去非常麻烦。而且上面的功能都没用过,从来都没用过什么热面包煮米饭,清蒸鱼解冻之类的全部都没用过,根本没什么卵用,实际上做这些还是要自己来设定时间,机器本身设定的时间都不能很好的完成,还是要靠自己摸索。希望大家买的时候避坑,直接买那种旋钮式的。

网友:
旋钮式价格一般要高点

网友:
空调待机功率更大,不用的时候是不是也拔了。。。

网友:
现在家电多数都用电子开关,他们才不管你待机消耗多少电呢

网友:
给微波炉装一个带开关的插座不就行了!

网友:
都是 能源消耗

便捷  意味着  能源消耗

网友:
机械式的结构简单,抗造,坏了好修,但是没有附加值,厂家赚不到钱

网友:
微波炉仍然是越简单越好用。

网友:
更换带开关的插座就可以了,机械开关一般都是最低端的产品。

网友:
微波炉确实没必要那么花哨,我家也都是买机械的。
电磁炉也一样,基本只用火力档和定时

网友:
2w有点高了,确实浪费

网友:
换个带开关的插座,用完关掉。

网友:
智能家居,那个不待机耗电呀,

网友:
你不懂,你不懂,我家用微波炉几十年,每天用最多的电器就是微波炉
待机功率是夹带了无功功率,里面电源并联了抗干扰电容器,会也几w无功功率显示,一般用直接按开始就行了,多按几次加时间。注意不能放入的物品,容器,大多数东西要盖起来避免暴得到处是

网友:
现在都是计划性报废,质量都不如以前,你老是用不坏,厂家的东西卖给谁?

网友:
还是机械式的耐用

网友:
燃气热水器待机差不多有6W

网友:
微波炉我家已经用烤箱代替了。
我也同意用机械的,就两个旋盘

网友:
其实现在而今眼目下,很多电子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微波炉炉)的花哨功能都是鸡肋
很多功能直到整机报废也一次没用到过。

网友:
提醒一点,微波炉一定要买转盘旋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