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串磷酸铁锂充电器输出电压与标称不服,偏高0.23v,可以给电池组充电吗

楼主(2025-01-24):
标称21.9v,空载22.13v,带载20v左右,请问可以给电池组充电吗?

网友A:
6串铁锂不是正好么,截止3.7V。充电器电压高一点没事,关键是保护板,保护板完好就没事。保护板如果坏了,就算充电电压偏低,也可能会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串铁锂不是正好么,截止3.7V。充电器电压高一点没事,关键是保护板,保护板完好就没事。保护板如果坏了, ...

好的 学习了

网友:
串联的电池,关键还是看保护板,电源输入电压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电池一致性不可能绝对0差异,充电的时候必然有电芯先达到充满电压,这时候整串的电压还没达到理论总电压,即便充电器输出电压低一点也有可能在保护板失效的情况下把电池给冲过头(倒也不一定会爆,亲测过三元充到7v,锰酸锂充到7v,钛酸锂充到5.5v,断电后电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回落)
说起来,从多年前接触可充电的时候就一直疑惑为什么没人开发串联放电并联充电的bms,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最早的时候是疑惑为什么镍氢充电电池不能串联充电)。

网友:
高一点没关系

网友:
低一点也没关系,我单体3.45v

网友:
学习了,紫薯布丁

网友:
48v16串铁锂满电保护电压58.4v,没有保护板充电,我插错充电器充到72v了,电池只是鼓包,没有爆炸

网友:
这个电压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