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血压计hem-8021更换屏幕排线

楼主(2025-01-24):
很老的一款机器,外观如下,故障很简单,屏幕显示缺笔画

拆开发现是斑马纸,这种斑马纸时间长了很容易断,直接到淘宝搜斑马纸,然后问老板选哪种即可,你需要按照老板要求,数一下多少条线,然后两端距离是多少,然后老板就告诉你实际的参数了,这个机器对应排线型号7008(70条导电线,导电线0.4MM+绝缘线0.4MM,长度210MM)

把旧的去掉,指甲小心刮掉就可以,然后酒精擦干净,保证没有灰尘

量好长度,剪一段新的排线,稍长些没关系,然后揭掉保护纸,仔细对齐,粘在上面

用热压头固定即可,我用的是下面的这种,很早之前买的了

网友:
修好了再用十年

网友:
最讨厌这种斑马线

网友:
图片一张不多啊

网友A:
温度多少最合适呀,没压过这

网友B:
热压头看来也是要备一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压头看来也是要备一个了

的确应该备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压头看来也是要备一个了

有膜才是关键,好多都是配不到合适的膜。

定制不划算。。

压头好找各种热源的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确应该备一个了。

最后你发现没有膜,压头就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你发现没有膜,压头就是吃灰。。

是的,这个头都已经吃灰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多少最合适呀,没压过这

卖斑马纸的描述页面一般有压接参数,大概就是一百多度,3到5秒,压坏了重新来一次,买一份够用好几次,邮费都比斑马纸贵

网友:
恭喜修复,看来我也需要买一个热压头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E:
这个还是半自动的血压计,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半自动的血压计,有点年头了!

嗯,需要自己捏充气

网友:
是的,最讨厌这种斑马纸线。

网友:
我有个橡胶条的都整不好

网友:
小时候修一些小电器,斑马线断简直就绝望了

网友F:
自己倒是没压过,听说有的三次五次都压不好,缺笔划,早年计算器上多见开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倒是没压过,听说有的三次五次都压不好,缺笔划,早年计算器上多见开胶的。 ...

相反新的纸很好压,撕掉膜后就好象有点粘性的,一次就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