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指点这个SM2259XT2有固件开么?板型ngff 颗粒闪迪25764 512G*2 共计1TB

楼主(2025-01-24):
主控2259XT2  板型ngff 颗粒闪迪25764 512GX 2  共计1T    找了几个都没对上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SM2259XT2_SNK-FBiCS3_PKGW0704A_FWW0704A0

snk b3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W0704A_FWW0704A0.7z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k b3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9XT2/BiCS/SNK-BiCS3/SM2259XT2_SNK-FBiCS3_PKGW0704A_FWW ...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k b3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9XT2/BiCS/SNK-BiCS3/SM2259XT2_SNK-FBiCS3_PKGW0704A_FWW ...

flash选择 自动空白 手动提示三个  选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选择 自动空白 手动提示三个  选那个

随便选一个试

网友A:
改一下flashset
A305=Sandisk,512Gbit,SNK 128GB (45,48,99,B3,7A,F2)(bics3)(2die)
Sandisk,512Gbit,SNK 128GB (45,48,99,B3,7A,F2)(bics3)(2die)=45,48,99,B3,7A,F2,4,16,1952,012288,0768,05916,00000,02000,02,002,01,1,52,00,0,99,7F,11,0000,A2,00,00,20,20,25,10,00,02,00,09,11,8F,00,120,2,0,02,04,06,FF,01,05,3,05,0001,0001,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flashset
A305=Sandisk,512Gbit,SNK 128GB (45,48,99,B3,7A,F2)(bics3)(2die)
Sandisk,512Gbit,SNK 1 ...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flashset
A305=Sandisk,512Gbit,SNK 128GB (45,48,99,B3,7A,F2)(bics3)(2die)
Sandisk,512Gbit,SNK 1 ...

666 助人为乐+1

网友:
给助人者点赞

网友:
给助人者点赞...........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