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小熊破壁机

楼主(2025-01-24):
拆修一台小熊破壁机,通电显示E01,不工作。初步判断磁控干簧管损坏,或者100K感温头损坏。首先检查干簧管,正常。直接判定感温头问题,更换试机依然不工作。只好拆开下部机体,发现对应插头接线绷得很紧,插座都扯偏了,应该是这个情况导致线路不通,予以修复,重新布线,问题解决。装配工艺也是产品的关键一环!

网友A:
这种东西,电机是核心,防水是技术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线太短了吧

网友C:
小熊的小家电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电机是核心,防水是技术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熊的小家电还是可以的

是的,是装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线太短了吧

线其实够用,当然再长一点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传感器是咖啡机上用的,上次修同事的小熊养生壶,买了近10个留存备用。

网友E:
就是那根90度的黑线吗?

网友:
装配工人有时也会偷工减料,线稍长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没安装好

网友:
好多年前买过一个山寨货,不防水,溢出来就渗透到机体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那根90度的黑线吗?

是的,线的一头是插头,把插座都扯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传感器是咖啡机上用的,上次修同事的小熊养生壶,买了近10个留存备用。 ...

咖啡机,智能饮水机都有。